联想G480短路维修一例

楼主(2016-02-16):
久未修笔记本了 手有点生了。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久未用,不能开机。
故障现象:插电源0.0几 0.1 跳,短路指示灯闪。
判断:有短路
故障排除:
1.目测无明显烧焦痕迹。
2.打电感阻值 除保护隔离PL301对地为0,其他都正常。心里略过 应该是电容短了。
3.取下PL301发现发现B+端短路。
4.断开各个B+隔离点,5v烧鸡。某电容就烧出来了。故障排除
---------------------
没什么技术含量,只是分享,求各位加点分哟 谢谢

网友:
感谢发帖分享,希望楼主以后多多发帖。

网友:
正好一本也是 这样还没有维修,谢谢楼主

网友:
很好的分析思路,学习了

网友:
为什么还要取下来在烧啊!直接就烧就可以了!

网友:
烧烧机大发。

网友:
拆了在烧,为什么

网友:
5v烧鸡需要 断开各个B+隔离点嘛???????

网友:
给你一双慧眼 看都能看出来最爽了

网友:
楼主电流限多大。

网友:
下次希望写详细些

网友:
又是 烧鸡     19V的烧鸡就简单多了

网友:
断开隔离点干吗   直接烧就是了

网友:
断开烧鸡 是因为感觉应该会是电容短路 然后19v烧鸡太危险 5v烧鸡 不足够带动电容发烫 断开隔离点 然电流更作用在某个电容上

网友:
快,狠,准。。。烧鸡大法~

网友:
aveces es bueno encontrar la falla rapidamente ,mas dinero jajjajajj

网友:
烧鸡大法秒杀最大部分短路

网友:
恩,短路一般还是比较好修的啊

网友:
这机器有通病么?

网友:
思路强,新手来学习

网友:
很好的分析思路

网友:
看烧到哪里了

网友:
哈里克哪里发生发生的v,sdvm

网友:
公共点短路

网友:
久未修笔记本了  还是要多练练 别荒废了

网友:
我都是直接通电烧

网友:
楼主厉害,希望以后多多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