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写保护怎么去掉

楼主(2016-02-16):
在使用U盘的时候经常会出现“介质受写入保护”等的提示,那么u盘写保护怎么去掉呢?小编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在网上查阅资料,总结了几个解决方案,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方案一:

  关闭U盘的写保护开关。先仔细看看U盘上面有没有写保护开关,如果开启了写保护的,可以滑动关闭

方案二:

  1、注册表异常解决方法。点击开始-运行,然输入“regedit”,然后点击“确定”按钮

 2、然后一次打开HKEY_LOCAL_MACHINE \ SYSTEM \ CurrentControlSet \ Control,选中之后看看右侧是否有“StorageDevicePolicies”,如果没有就需要新建。

3、新建方法。右键点击“Control”,然后依次点击新建--项,然后把新建的重命名为”StorageDevicePolicies

 4、创建成功之后打开StorageDevicePolicies,在空白处单击右键,然后点击新建-DWORD值,命名为WriteProtect。

5、然后在点击WriteProtect。 把WriteProtect的数值数据设置为0,然后点击确定之后插入U盘即可。

方案三:

  1、分区格式为exFat异常。点击“开始|” - “运行” ,然后输入CMD, 然后点击确定。

2、然后输入“chkdsk H: /F”,其中“H:”是U盘盘符,输入后点击键盘回车键, 然后重新拔插U盘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