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戏新唱,再创视听新体验——G-ONE5.1电脑影院

楼主(2016-02-16):
在进行这篇测评之前,首先对多声道环绕音响进行普及一下,多声道其实在上世纪50年代的影院系统就采用了,到了dvd时代,家庭影院的概念逐渐引入并普及,杜比和dts都采用了5.1的声道标准,声道信息普遍采用光纤输出、rac输出、同轴输出;发展至今,蓝光次时代音轨采用7.1声道信息,需要通过HDMI进行传输,虽然次世代7.1声道信息量更多,音质更好,但是未完全普及,所以5.1声道是性价比最高的影院配置。 再谈谈pc系统的影院系统,虽然个人电脑发展至今,htpc号称最全能的影院解码播放终端,但是由于家庭影院的发展历程中,个人电脑并未扮演什么角色,所以没有量身为个人电脑量身定制的影院系统,5.1时代,需要通过在计算机上安装专业声卡,通过rac接口或光纤进行5.1输出到功放,次世代通过独立显卡的hdmi源码输出到功放才能对音轨进行解码,加上pc显示器的尺寸小,观看距离近,几乎没有特意为pc系统开发的影院系统。
如今,就有这么一个产品,在5.1未淘汰,7.1未普及的时候,推出这么一款只针对个人、针对个人电脑的影院系统,这就是G-ONE。

参数

开箱

G-ONE的内外箱都采用瓦楞纸材质,用来抵抗物流运输途中的撞击、挤压。

纸箱内部是泡沫箱,整个包装可谓三层保护,十分严谨,值得一提的是泡沫箱使用了尼龙编织带作为提手,方便泡沫箱的抽出。

打开泡沫箱就能看见左前、中置、右前单元了。

打开第二层就能看见低音炮和后环等组件。

全家福:前三单元+线控、前三单元脚架、后环绕、后环绕架子、后环绕logo型旋钮、低音炮、电源适配器、电源线、usb数据传输线,大小头光纤线、说明书+驱动盘。

硬件

前三单元与铝合金脚架组合,数据线和线控通过脚架一侧的圆口引出,左右单元可以根据需要进行90度调节,整个用料涉及铝合金、塑材、透明亚克力,充满质感和科技感。

单元的固定臂采用伸缩结构,最大支持28寸的显示器,不过前三单元距离分开有助于音效的包围感,所以还是建议打开到最大尺寸。

前三单元上设置了线控和针脚接口,线控自带mic可以进行拾音。

后环绕的设计是G-ONE影院系统的亮点之一,通过无线传输方式+椅背固定,获得无拘无束的环绕体验。

后环绕与架子固定的方式也十分有设计感,通过一个镀铬LOGO型的旋钮,将两个组件组合,牢固又充满设计感。

低音炮在这套系统中不仅仅扮演低音输出的角色,同时兼职了功放的功能,整个系统的输入输入都是由它处理。背部分别分布了光纤接口、usb接口、前三单元针脚接口、电源接口。

作为为个人电脑量身定制的影院系统,G-ONE支持光纤输入,一头是正常的光纤接口,一头适用于高端笔记本上的3.5音频光纤接口。

对于普通电脑,G-ONE提供usb连接,使用外置声卡进行解码,并输出5.1声道信息至各单元。

电源线采用双头插口,其实对于音响器材,建议采用3头接口,地线可以有效避免音响的电流底噪。

电源适配器采用100-240v宽电压输入,适用于全球各地的电压标准,输入为12V 5A,值得一提的是电源接口为双输出,可以同时为音响系统及后环同时供电/充电。

体验

后环绕通过可塑形固定夹与弹性绑带固定在椅子靠背上,固定组件完全不影响椅子的坐感,按下环绕下侧的按钮,蓝色电源灯光亮起,环绕进入工作状态。

将前三单元和低音炮的位置摆好,前三单元建议左右单元的长度拉到最大,中置调到最低档,这种设置方式可以增加左右音效的包围感,同时使电影对白尽可能从屏幕方向出声。

同时将线缆接驳,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光纤和usb不可同时工作,所以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输入方式。

同理,将线缆与pc接驳,我的macbook pro有3.5光纤输出,但是似乎因驱动问题windows系统下不能正常工作,需要接驳USB,需要注意的是,3.5光纤插入普通aux3.5接口是无效的。

长按线控就可以点亮工作状态灯,光纤模式不需要安装驱动,没有光纤输出的话,使用usb接驳,需要安装对应操作系统的驱动,因为G-ONE只有杜比解码,所以需要配合播放软件的设置,将不能解码的片源通过软件解码以PCM输出到G-ONE。

音效

为何称为音效而不是音质,在此再次普及一下,AV系统不同于HIFI系统,对于单元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HIFI系统要求高音甜、中音准、低音稳,通常为2.0或2.1,对于单元的质素要求比较高,而hifi系统呢,中置承担了对白的播放,通常一部电影70%的声道信息都是中置播放的,左前、右前负责背景音乐,环绕信息,后环绕只负责环绕信息,AV系统的单元质素要求是远低于HIFI系统的,要求的是音色的一致性,环绕包围感、各声道的定位,所以两个系统很难兼容,除非付出几倍的成本,但是也无法达到各自领域的极致。
因为本人玩影院系统有6、7年光景,试用的系统都是十数万,对于设备质素要求远高于普通用户,所以很难对入门产品于普通用户的角度进行客观评价,但是既然是试用活动,还是尽可能对产品进行有参考价值的阐述,另外使用环境对于影院系统的效果影响颇大,本人使用环境是25平米左右的阁楼,比较空旷,其实是不利于G-ONE的发挥,所以以下听感测评仅对本人环境负责。

阿凡达是卡梅隆于2009年推出的一部科幻片,卡梅隆的电影从剧情上来说,其实没有特别出众的地方,但是他的拍摄手法,每次都会兴起一场电影技术的革命,阿凡达的3d效果6年来,至今没有一部电影可以超过,此次试音的蓝光版本虽然采用dts-hd ma 7.1声道的音轨,但是其声道信息之丰富,用于声场定位的测试是最好的选择。
整部电影从一开始的对白开始,可以感受到G-ONE的单元表现是偏于直白的,全频单元对人声的表现稍缺厚重感,整个系统音效的包围感十分到位,前三的环绕过渡十分明显,后环因为采用无线传输,所以有微微底噪,在纯对白片段稍有明显,但是大部分时间是不影响观看的,整个系统的低音部分虽然因为尺寸及环境原因,还没有扑面而来的临场感,但是足够让用户拥有代入感。

虽然G-ONE理论上是不善于音乐播放的,但是用户总不能不听歌吧,偶尔角色扮演还是避免不了的,选择这几首歌完全是因为刚测评的击音智能耳机使用了这几首音乐,直接拿来主义吧。
因不属专业HIFI设备,所以不逐首点评了,概括一下,由于普通音乐都是2.0的声道信息,所以音乐播放时,除了左前、右前单元,其他单元是不工作的,整个音色还是跟上面点评的一样,直白,解析清楚,信息量丰富不失真,但是就像一杯白开水一样的监听风格,如果用户喜欢ipod的音色风格,其实是很容易接受这种音色的表现的,如果是重口味用户,喜欢添加味精的音色,那就需要在软件端的eq中稍加设置了,但是作为环绕系统,建议用户采用dts音乐,或者演唱会、歌剧类视频资源,充分利用环绕定位和低音单元,才能体验包围、环绕的音效体验。
至于游戏,因本人不好这口,所以不多做测试了,可以参考阿凡达的测试描述。

总结

G-ONE的设计可以说在现有产品中是无可挑剔的,音效也能满足了一般用户的听音需求,价位也不高,可以说性价比十分高,但是影院是一个细节精益求精,追求永无止境的系统,在此对G-ONE提出小小建议,也算是为对下一代产品的展望。

1)5.1环绕的摆位要求是各声道与听感位的距离相同,也可以理解为听感位听到各声道的音量是相同的,所以建议 G-ONE可以对各声道音量电平进行个性化设置,尽可能满足各种环境下,5.1的摆位要求。
2)增加检测键,可以一键从各声道发出声道信息,其作用一是可以用于检测硬件是否故障,二是用以进行听感位的声压测量,对各声道进行音量微调。
3)增加dts解码,降低软件设置的复杂程度、同时增加其他硬件的兼容性。
4)后环电源采用磁吸式,可以边看边充电,又不会因外力导致设置损坏。
5)后环增加有线模式,可以避免无线传输原理造成的单元底噪。

6) 一般来说,电脑前的用户一般有两种座位方式,按座位方式来说,玩游戏的模式,其座位方式是满足5.1的摆位要求,但是观影模式,后环就离人耳的听位太近,所以建议G-ONE有两种eq模式,配合两种座位方式。

7)另外,左前、中置、右前同一线的摆位模式会降低音效的包围感,所以建议左前、右前增加调节功能,增加包围感。
最后,感谢圣世科技、感谢京东众筹,选择我参与此次试用活动,希望这篇测评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G-ONE,也可以给下一代产品的设计提供一些可行性的建议,同时祝G-ONE畅销,期待圣世科技的其他产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