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e431 求助

楼主(2016-02-16):
如题,新接了一个板子,一开始谁没有待机,测供电电感有一个路短路,发现一个电容击穿,换掉,待机正常能开机,就出现过内存两短声报警后关机 的问题,在过内存后按开机键能关机,刷过几个BIOS,原厂的改良的都不行,大师们给个思路吧

网友:
既然是内存就查内存的相关条件 !

网友:
内存上可以测到波形,稳定一会,就关机,应该是过了内存,就是不知道2声短的报警是什么意思

网友:
在报警响完之前按开机键能关机

网友:
接屏幕了没有

网友:
显卡吧  IBM  2声  有些是显卡问题

网友:
过了内存就是显卡啦

网友:
你可以试试搞下显卡

网友:
应该是显卡吧  搞搞试试

网友:
搞搞显卡显存吧 祝你好运

网友:
接了内屏也不行 ,以前遇到的都是报警后不亮机,显卡问题搞显卡就OK这个主要是报警后就关机

网友:
这个板子在jled1的屏接口出能测到 寻屏信号  之后就关机了

网友:
内存都跑过了 应该是显卡

网友:
显卡能发出寻屏信号是不是显卡就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