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家LED显示器白屏

楼主(2016-02-16):
收到一台梦想家LED显示器,刚开机可看到“无迅号”,连接电脑却出现白屏,请大师提供该机芯片TSU1PTR-LF,板号JRY-M1PTR-V1图纸维修资料.

网友:
先刷程序,或换主板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按这个图测测屏供电

网友:
屏都能显示“”无信号“”了。还查这个干啥,,

网友:
不插VGA一直都正常吗,正常的话建议刷程序一试

网友:
这种板的图纸是很难找到的,刷下程序试下吧

网友:
无非是刷程序,不行就拆机在白屏时测电压

网友:
程序或者屏供电

网友:
先检查电源,再用通用版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