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52G开机0.2掉电秒杀

楼主(2016-02-16):
今天接一台Acer4752G,按开关电流跳到0.2A就掉了,这款机拆掉CMOS电池可以自动触发,当触发瞬间量电压,基本都有,就CPU电压没有,断开95831第24脚接地电阻,开机再量有CPU电压了,电池跑到0.9A不亮,一般情况会觉得应该是南桥,仔细看一下南桥正反面,发现触摸板左右键旁有点轻微腐蚀,于是清理一下量各条线两端之间的触点看通不通,发现有一条断线了,接上线再上电,电流一路跑到1.3A亮机了,装起来测试OK。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

网友A:
求解95831的24脚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网友B:
CPU供电  最后就是去掉电阻这么用的?

网友C:
是內層板子斷線嗎?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  最后就是去掉电阻这么用的?

肯定还装上的了

网友D:
         那条是什么信号线嘛?能说下最好了。。。

网友B:
有可能吧  没写怎么修好CPU供电的

网友:
没说原理,不如不发贴

网友E:
觉得,不如发张未处理腐蚀时的高清图,更好.

网友:
Thanks for the inform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吧  没写怎么修好CPU供电的

没写的太仔细

网友F:
楼主跟我的文采一样,让大家喷了吧.

网友G: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断开电阻为什么会跑电流

网友:
楼主心狠细嘛

网友H:
那条线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修   还有蓝屏 死机

网友:
楼主高手,神一般的飞线

网友:
掉电的机子是很难修呀!!!!上次有个L421就没修好

网友: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

网友:
掉电的机器很不好修啊、LZ技术不错

网友:
看来好多人没看到过月饼老师的那个帖子。楼主就在注释了下得了。。。。。。。。。。

网友:
跑到0.9A不亮,楼主怎么判断南桥附近的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內層板子斷線嗎?

表层断线,在触摸右键旁量得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条是什么信号线嘛?能说下最好了。。。

是BIOS第一脚出来连接南桥的,你查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跟我的文采一样,让大家喷了吧.

哈哈,确实,本人表达能力有限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觉得,不如发张未处理腐蚀时的高清图,更好.

轻微,不是明显腐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95831的24脚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论坛里有关于这个芯片引脚定义的解释,你可以搜索下来看

网友:
那个电阻去掉就能出CPU供电好像记的在那里看到过。

网友:
主板修好了,可惜没写得够详细,标上图纸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
Bios跟CPU供电联系不是很大吧??

网友:
描述不够清楚,有待发问????

网友:
原来是BIOS 我还以为是二级转换电压额

网友:
高手啊膜拜

网友:
掉电的机子不好弄啊,

网友:
有时候观察是很好的解决问题方法

网友:
拆掉的那电阻是去保护还是别的

网友:
维修观察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想知道这个到0.2掉电怎么解决的

网友:
技术强悍,也非常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求解95831的24脚是什么,有什么作用?
这个是测试 不出CPU电压 是芯片本身问题还是外围问题

网友:
楼主果然是有本事,心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就是在维修细节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楼主很走运哦,送钱来的呢!~呵呵

网友:
这种没遇到过,一般都是没有3V5V的

网友:
那条线是连接什么的?起到什么作用?是否可以说明下

网友:
技术好 修机器就是快啊

网友:
修板之前 多观察对修版很有好处的

网友:
高手学习了长点经验

网友:
学习了长点经验

网友:
掉电不好修,得顶,可惜不能评分了

网友:
这机器秒杀的刚刚的,不把电阻装回去都可以亮不知道是不是水贴

网友:
思路清晰 就好判断故障

网友:
这秒杀也太快了 !

网友:
楼主好功力 得好好学习了

网友:
掉电的机器先排除有没有进水

网友:
看来修主板要仔细看,

网友:
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

网友I: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网友J:
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

网友:
好细心啊    碰到过一台这机器 也是这故障   找了半上午

网友:
楼主 思路 清晰  进水的机器 一般断线的很多。

网友:
楼主是断开一下电阻就出CPU电压了,然后再把电阻重新接上这样修复CPU供电的吗?好神奇啊

网友:
感觉挺好经验

网友:
CPU那块没问题,断开电阻只是判断CPU供电外围电路有没有出问题,修好之后一般电阻还是要上回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维修思路是什么?断开电阻为什么会跑电流

这个在修G470时比较常见的,95831这个芯片论坛里有详细的引脚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条线是什么信号啊

BIOS第一脚连接到南桥的,你查下图纸就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I:
良好的信息和感謝份額所有。

能帮到有需要的是件快乐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一般都是缺电压

信号电压不是纯电压

网友(2019-09-07):
技术精湛一部到位

网友K(2019-10-13):
我的断线   人为断的    不出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断线   人为断的    不出cpu供电

人为的如果划断板层就没救了,如果只是表面看得到的就可以接线,但是人为的比较难搞,现在这款主板其实也不贵的了,我淘宝店就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