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80gm-e41不出cpu电压的另一种维修

楼主(2016-02-16):
接一片msi 880gm-e41主板,故障为触发不跑码,复位灯常亮,根据经验直接测cpu供电,不出所料,无电压,此板不出cpu电压的维修论坛上边有详细的故障分析和维修方法,但是我的维修方法要简单很多,借用图纸说明

已经通过测量确定了VCC5_SB,VDDA_25,VCC_DDR均正常,只是单纯的缺少VCORE_EN#,实测是Q19坏引起Q18一直导通,使VCORE_EN#一直为低电平,找了好几片料板都没有这个双三极管,想想只要使Q18截止就可以了,于是一坨锡短接Q17的DS极,此板修复,装机测试无不良影响。

网友:
这样搞,时序不是乱了吗。

网友:
反复开关机测试正常的。

网友A:
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没找对是哪个管子坏   如果你直连Q17 DS级 CPU供电出来了的话   是后面的管子或上拉电阻坏了
不是Q19坏

网友B:
不好意思,实测是Q19的4、5脚短路了的。

网友:
我不知道你这板是怎么修的?我看了这个板子的图纸,正常情况下Q18就是要导通拉低VCORE_EN#信号才会产生CPU电源开启信号,如果你把Q17DS连一起拉低Q18控制极电压,导致Q18截止,你这板不可能会出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实测是Q19的4、5脚短路了的。

电路正常工作时本来就是Q19要 4  5脚导通接到的

网友:
非常感谢凤城指出错处,翻看手机上的照片确认短路的是Q17的D、S,使Q18导通,拉低VCORE_EN#才可以有CPU电压,对此本人深表歉意。

网友:
楼主真厉害 这样也可以

网友B:
非常感谢凤城指出错处,翻看手机上的照片确认短路的是Q17的D、S,使Q18导通,拉低VCORE_EN#才可以有CPU电压,误导了大家,本人深表歉意。

网友:
这样搞是不行的  试过  有时候可以亮  有时候不亮机  按重启会跑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维修思路有问题   没找对是哪个管子坏   如果你直连Q17 DS级 CPU供电出来了的话   是后面的管子或上拉 ...
这个回复其实是昨天晚上写好的,由于后面网络有问题,所以现在才发出来。
CPU供电开启信号的工作流程是:
在VCC_DDR与VDDA_25正常之后经过RN34给到NPN三极管Q19的2脚与5脚Q19导通拉低Q17控制极电压,Q17截止,Q17截止后VCC5_SB经过RN34产生高电平的VCORE_EN,导通Q18产生VCORE_EN# ,VCORE_EN# 被Q18拉低后Q15截止,12V经过R91与R96产生1.02V左右的电压给到CPU电源管理芯片ISL6323的24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凤城指出错处,翻看手机上的照片确认短路的是Q17的D、S,使Q18导通,拉低VCORE_EN#才可以有CPU电压 ...

关于你这板的CPU电压开启信号产生的原理我已回复了,如果你确认短接Q17的DS极后Q18能导通的话,那我唯一的解释就是你板子上的Q18坏掉了,不受控了。短接Q17 DS极拉低Q18控制极电压,Q18是N管,N管控制极没电压是不可能会导通的,既然他导通了唯一的解释就是他坏了,既然他坏了,你短接Q17 DS也是无意义的做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常感谢凤城指出错处,翻看手机上的照片确认短路的是Q17的D、S,使Q18导通,拉低VCORE_EN#才可以有CPU电压 ...

如果你是短接Q17 GS这个是可以说得通的

网友:
Q17GS短接还不如直接拆了让Q18直只受5VSB控制,上电就可开启EN。

网友:
楼主厉害  这样都行  哈哈

网友:
好多高手这下可以多学习学习了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反正是能用了。

网友:
实测是Q19坏引起Q18一直导通

网友:
基本上都是这么修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关于你这板的CPU电压开启信号产生的原理我已回复了,如果你确认短接Q17的DS极后Q18能导通的话,那我唯一 ...

这些帖子是看不懂,q17 d s 短路,也就说q18 控制极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就是q18正常的话就该是截止状态了。
而24脚的en 要是高电平,就要求q15截至,而q15截止就要求q18处于导通状态。
两个状态太矛盾了。

但你要假设成q18 ds极早就坏了处于导通状态,那就q15自然处于截止,也早就不受控产生了ic 24脚所需要的en 电压了,根本不需要找什么en 电压不产生的问题了。

其实这里有些帖子是复杂 ,完全看不懂。是真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帖子是看不懂,q17 d s 短路,也就说q18 控制极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就是q18正常的话就该是截止状态 ...

你要搞清楚Q15的特性,只有Q15处在截止状态的时候IC 24脚才能得到高压平的EN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些帖子是看不懂,q17 d s 短路,也就说q18 控制极一直处于低电平状态,就是q18正常的话就该是截止状态 ...

按他写的这个分析是不成立的,至于CPU电源IC的EN产生条件,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看不懂我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原理上是只要拆了q15就可以开机了,但是q17短接后,按道理5vsb都被拉低了,5vsb都应该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他写的这个分析是不成立的,至于CPU电源IC的EN产生条件,我觉得我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还看不懂我也没有 ...

我也是反推对方怎么修好的问题,看不懂说法主要针对的是主题帖。

而对于你的说法中,就是感觉说q18 不可能假设为导通击穿状态 ,那样q15肯定是截止状态,en 一直就为高电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搞清楚Q15的特性,只有Q15处在截止状态的时候IC 24脚才能得到高压平的EN电压。

你前面讨论en产生条件应该是对的。

但你这里回复的,你假设q18处于不受控状态坏掉情况下,感觉也不成立的。

q18受控情况下:q18 和q15 作为两级,相当于两次反相,那q17 ds短路等于q 18 控制极处于低电平,那en 就该是低电平。

但要是假设q18坏了非受控了,短路情况下,q15就一直处于截止,就不存在en 没有高电平的情况,也就是ic一直处于工作的;如果是开路情况下,那q 15一直会处于导通的,怎么处理q17都没有用。
也就是按上面推导,q18不会处于非受控情况。

细推起来是矛盾的,反正按帖子叙述最后感觉不知道楼主怎么修好的。没其他的意思,论坛么有个论字就是讨论的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前面讨论en产生条件应该是对的。

但你这里回复的,你假设q18处于不受控状态坏掉情况下,感觉 ...

你应该还是没有连起来看这个主板CPU电源IC开启的条件。他短接Q17的DS极,相当于Q18 G极接地,Q18是N管,N管G极接地,Q18就会截止,Q18截止后VCORE_EN#就会为高,如果VCORE_EN#为高给到Q15控制极,由于Q15是NPN三极管,Q15就会导通,CE极接地,CE极接地就会把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脚电压拉地,就不会有开启。
好好看看CPU电源ICEN的产生电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还是没有连起来看这个主板CPU电源IC开启的条件。他短接Q17的DS极,相当于Q18 G极接地,Q18是N管,N ...

看来你没认真看说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还是没有连起来看这个主板CPU电源IC开启的条件。他短接Q17的DS极,相当于Q18 G极接地,Q18是N管,N ...

我没说你前面提到q17 q18 q15 以及与ic 的en 关系
而是说假设不了 q18 处于非受控状态

至于这个主题帖怎么通过 短路 q17  ds 来修好的 我真不清楚

网友:
感谢大师门有给我上了,一堂有关CPU供电开启的课,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回复其实是昨天晚上写好的,由于后面网络有问题,所以现在才发出来。
CPU供电开启信号的工作流程是:
...

谢谢凤版,太严谨了。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
值得研究学习下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会有后后遗症吗?不过,学习了。

网友:
时钟开启没,

网友:
看不懂 可能以后会看懂

网友:
凤城老师严谨,赞一个!

网友:
这个算不算V星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