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黑屏维修一例 希望是通病

楼主(2016-02-16):
开机  机器不显示。但外接 正常 。内屏没反应(无背光和 图像)。拆开机器 检测  屏工作条件  有19V LED VCC   无屏供电和LED EN的3.3V电压。初步怀疑显卡坏 没开启液晶屏 。先给客户报价,客户同意修之后。于是加焊了一把显卡 。结果事与愿违。故障还是一样。无奈。只好老老实实查看图纸 ,测屏工作的条件 如图1  测的屏接口上的39 40 脚 LCDVCC 无3.3V供电  . 倒回去查电路发现Q12没导通。如图2  查Q12导通条件 才发现  当开机后Q10  B极有3.3V的 开启电压     ,Q10 C极电压拉低, Q9  和Q11  截止  。Q11  D极应该是  15V电压的  但实际测的为0.7V    不对 。但电阻上端有15V的 电压  怀疑电容C356坏  去掉故障还一样。怀疑电阻R188焊接不良或坏, 直接更换一个330K的 电阻 。  再次通电  故障排除  。 希望是通病。 写的不好  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看着这个图怎么这么熟悉呢。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修过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着这个图怎么这么熟悉呢。

这个图在哪里见过???能找出来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在哪里见过???能找出来不

是不是很像。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像。呵呵。。

你这是图纸里的吧   我以为你说的是   在别人发的贴子里看过   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图纸里的吧   我以为你说的是   在别人发的贴子里看过   晕

晕 。。。。。

网友:
楼主直接测量电阻阻值不好么,不用先拿掉电容吧

网友:
Y460额  那破机器 太烂了  而且显卡爱坏

网友:
电阻R188不良或坏

网友:
这应该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这应该不算通病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白屏的居多

网友:
学习学习,呆呆

句容诚信电脑 -10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应该不是通病吧?你修到国际台都是这样的吗?

网友:
我遇到过一次!不过好像是那个电容坏的!

网友:
加分了。以后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下次自己遇见一个就是通病 了,,,哈哈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回    也是envdd的问题

网友:
先用热风枪吹下就能判断是不是显卡了

网友:
好贴 时间太久 不然一定给加分!!!!

网友:
楼主牛,要我的话,我还是换显卡

网友(2016-04-03):
今天我也遇到一个

网友:
Y460应该没这个通病。。

网友:
Y460有一款是6系列的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是ENVDD为低电平,该如何去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