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CQ40 AMD开机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6-02-16):
AMD三A独显开机进系统掉电、拆机散热正常,加焊北桥涛声依旧,在线求神解决!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先

网友:
进系统就掉 那就先刷个BIOS
过一段时间掉电那得排查

网友A:
查查cpu供电是不是合格

网友:
嗯  正试试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查cpu供电是不是合格

各路电压正常

网友B:
祝你好运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祝你好运 哈哈

还是一样!本想买个北桥换了,结果买配件的没上班霉了

网友:
已修复,换了北桥就好了,这机子只有不显示才换北桥,没想到掉电也是北桥郁闷

网友:
北桥损坏,导致的

网友:
AMD的反正不是CPU就是北桥,要么显卡了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
长经验了,以后遇到了也可以试试

网友:
这种机器就算修好也是个头疼的事情

网友:
怎么就会想到北桥。加焊显卡都没试吗

网友:
散热搞好了没 ??

网友:
  要不就是桥没搞好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换个硬盘装系统试那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