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471G触发电源灯一亮就掉电维修

楼主(2016-02-16):
   笔记本维修新年第一贴!宏基ACER_E1-471G 触发掉电,客户说是进水了用了很长时间都问题,今天就不行了.我说这样长时间用了会导至主析无法修复,最坏可能要换主板了.就尽力修好吧!要流下机子,客户答应了,就走人了.过后折机目测,主要是待机,CPU供电,电路有腐蚀,不过不是太严重我心笑了!
我就不打值了.上我自己改的稳压电源,电流跑120mA左右就掉电,很快电源灯一亮就掉了,尽管快掉电,但都是按时序测了主要电压,内存有电压...桥电压有...锁相环(PLL)电压有...总线电压有...系统代理电压(vccsa)有...以上电压都是有但不到正常值就掉电了,感觉应是正常,只是因为太快掉电了
所以看不到正常值.最后就是CPU核心电压了,测得是我的VC97数字表,电压一点动静都无.心想应是,无CPU核心电压的掉电保护.因为是CPU供电电路有腐蚀,顺手捡起放大镜,再细心观察电压芯片:tps51650周边,真的有问题了,看到37脚腐蚀了连焊盘都不见了,再看到旁边一只电阻是PR101一只脚焊锡,
较好有光泽,另一只脚感觉焊锡都无了,感觉一定它的下边就是焊盘,都应该腐蚀严重了一定会虚焊.马上打开图纸查得CPU电压芯片pu6的37脚就是通过PR101电阻接到19V的cpu供电公共点的.图纸标是10K的阻值.这时想,打开tps51650的pdf看看37脚是什么作用的,标明是37-VBAT,再看看Pin功能说明感觉是电压保护检测用的...各位啊不知对不对希望大家多多发表看法.不管啦...一上烙铁果然,PR101一边的脚连锡都无熔就下来了,在焊盘跑线很短有一过孔是去到19V公共点的,刮开焊上锡,用表测得就是通到19V公共点的,找一只10K电阻焊上,装上散热器,通电待机电流7.8几mA,按开关触发电流
在跑了,关机接上屏再来,触发迅即就显示了不到半秒.后续处理中.....本人太难不发图了,多多理解哈哈哈...希望大家多加分啊....夜深好冷...

网友:
进水照用  这样的客户  我也是醉了

网友:
分析和做法都不错,有点风范,最好下次配图那就完美了.

网友:
赞一个   思路很清晰

网友:
我也有台进水机,没图纸,无从下手啊!!!

网友:
缺少个图 ,来个图就更完美了。

网友:
估计撑不了一个月

网友:
进水的机子不好弄哟,都是些不还东西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