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8M主板开机5秒钟掉电维修

楼主(2016-02-16):
联想新主机,小电源接口,板载AMD CPU的那款,忘了拍型号了,刚一年多的机器,已经接了好几台直接送售后了,这一台客户急用要求维修

没有图纸,论坛也找不到案例,只能凭经验了,通电检查开机针上的电压正常,插检测卡触发,能跑码到08掉电,掉电后不能重新触发,要拔电源线放电后才能重新触发,然后重复上述过程,怀疑是电源的问题,但是专用的电源一下子没了办法换,万幸的是服务的另一个单位刚好有一台一样的机器售后过去换电源,立马带上电源过去测试,结果证明电源是好的,确定是主板的故障,细心测这片主板发现开机针触发前是5V的电压,但是触发以后电压会掉到2.4v左右,然后掉电以后会一直保持在这个电压,分析应该是有元件不稳定拉低了开机针的电压导致此故障

实际测量开机针连接经R915连接到D52,实测D52不良,直接拆掉,再焊个102的电阻上去做上拉,反复测试故障修复。

网友:
这个不错,是不是电源直接用19v像笔记本电源的那种

网友:
不是的,是比ATX的电源少了3.3V那几根线

网友:
这样算通病么

网友:
只是修了这一片,不敢说是通病,机器太新了,估计短时间内不会有维修案例的。

网友:
现在的联想台式机小巧 迷你 都是垃圾   唉   想想以前的老联想 笨重的机箱  用个七  八年  啥事都没    现在都从不向客户推荐联想了

网友:
有点跟技嘉H61差不多  开关针旁边的小六角

网友A:
请教:这个D52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吗,3脚的!

网友:
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电源~

网友:
想以前的老联想 笨重的机箱  用个七  八年  啥事都没

网友:
学习啦!电阻异常  认为看着开机按钮不松手他就关机了 !

网友:
上次在块华硕主板也遇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联想就是垃圾中的垃圾!1做的越来越差了!!

网友:
联想 垃圾中的战斗机

网友:
学习下 主板没有修过

网友:
D52所用的三极管应该很好找的吧,为什么不找找?

网友:
联想其实很垃圾的

网友:
学习了
联想在垃圾不过

网友:
开机跑码后,一般四五秒左右掉电且掉电后无法再次触 发一般是开关针电压偏低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这个D52应该是钳位二极管吗,3脚的!

应该是一个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