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5470 bios 损坏怎么刷 求助!!!

楼主(2016-02-16):
装win10的时候bios损坏了,开不了机,怎么刷bios.

网友:
bios是焊上去的,可以不拆下来吗

网友A:
小小白瞎拆腾什么,是否是这个问题都八字还没一撇.这么新的机子返厂或找懂的检测下,装W10坏的就重装W10或w8.楼下的有什么高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小白瞎拆腾什么,是否是这个问题都八字还没一撇.这么新的机子返厂或找懂的检测下,装W10坏的就重装W10或w8. ...

我的高见就是  要么返厂  要么送修  你看咋样

网友B:
小问题  送去维修店修一下就好

网友:
我拿去检测过,说是bios坏了,当时没时间弄,后来想自己弄了,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小问题  送去维修店修一下就好

你别说小问题   给同行一点饭吃好不好   这种明显是用户跑我们专业论坛来问    管它个屁

网友:
亲 要么返厂,要吗送修。这两个办法都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别说小问题   给同行一点饭吃好不好   这种明显是用户跑我们专业论坛来问    管它个屁

我知道是用户  我不是说了吗  送到维修店去修???貌似你那里给人修机不收钱的???大 小问题  送去了 还不是你说收多少就多少的吗  不修的话你懂得   怎么就不给同行饭吃了   你说来我听听

网友:
知道怎么搞了,还要买烧录器和烧录夹,还是拿出去弄吧。。。

网友:
还是送修吧!

网友:
送修 送修  没工具搞不了的

网友:
只有用编程器了  没别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