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830无限重启怎么破啊

楼主(2016-02-16):
一个联想A830客户说自动重启无法进桌面,以为刷机就能好,可是连接电脑也一直无限重启。导致无法连接电脑。进工程模式。

网友:
希望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上次遇到过

  oppo的 n2旋转摄像头版

  好像换了。开机排线好了

  你仔细判断一下

网友:
扣电池看看自动开机吗。不自动开机还是线刷

网友:
拿到的时候是现实,加密失败,请重置手机。我清处EMMC后,就一直自动重启,卡联通界面,又重启

网友A:
有时候是摄像头或者什么地方短路,把外设都拆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是摄像头或者什么地方短路,把外设都拆了试试。

昨天刷机报错3149

网友:
我看这症状像是字库挂了的现象,刷机没有,必须换字库

网友B:
  换电脑,安装好手机驱动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电脑,安装好手机驱动刷机

xp和xp和win7系统都刷了,系统刷了4个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考虑硬件问题了

网友C:
换个字库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字库芯片,

没有搞它了。

网友:
这个没搞过

网友D:
各位 能说下字库的作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各位 能说下字库的作用吗

和电脑的内存差不多

网友:
有可能是开机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