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求图纸啊

楼主(2016-02-17):
主板PCI上有个GALAXY和GA-G31,不知是什么牌子的主板,上个图大家给看看。

网友:
慢慢跑线吧。品牌的都不好找。更别提杂牌的了。ga 是技嘉。但是板子不像技嘉的牙。

网友:
杂牌G31。
图纸不用想。

网友:
这是杂牌吧,,图纸没有呀

网友A:
有意思,百度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百度没有?

百了一晚上,只在百度图片上看到一个一样的板子,相关的帖子也打不开了。

网友:
这个板子的3V待机电压有问题,开始是3V电压会不停的跳变,换了1117后,测1117的输出只有2V左右,R1和R2阻值正常。接着不知如何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