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门禁磁力锁安装方法和注意事项分享

楼主(2016-02-17):
 关于门禁磁力锁在下文小编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门禁磁力锁的安装方法和安装注意事项,希望在大家以后用到的过程中能够帮助到大家。

  外开门的表面安装方法

  第一步:首先用螺丝刀打开盖板,再用六角扳手打边板,准备安装

  第二步:拿出安装纸板,将纸板沿着虚线折叠把纸板放到所需装锁的位置,然后把需要打孔的地方做上记号后打孔.

  第三步:

  A 继铁板的固定,将内六角螺丝插入继铁板中,把橡胶华司置与两片金属华司之间,然后套在内六角螺丝上。将继铁板插入门上打的三个孔中,同时把香菇头从门的另一面插入,利用六角扳手将继铁板锁在门上。

  B 边板的固定,把边板用两个半圆头螺丝固定在先前打孔的门框上(固定在边板的长形孔中)。注意:不要将边板锁紧,让其能前后能移动以利于安位置的修正。

  C 修正边板的位置使边板与继铁板的位置合适,目的使锁主体能与继铁板紧密的接触。

  D 固定锁主体与边板锁紧边板的半圆头螺丝后,再锁上所有的沉头螺丝,然后再卸下半圆头螺丝,在适当的位置钻孔以便接线。最后用六角扳手把锁主体锁在边板上。

  第四步:按照说明书的指示接线。

  第五步:盖上盖板,把小铝柱体塞进锁主体的螺丝孔中。

  门禁磁力锁安装注意事项

  在安装继铁板的时候,不要把它锁紧,让其能轻微摇摆以利于和锁主体自然的结合。

  内开门的表面安装方法 内开门做表面安装时需要有辅助配件来协助安装,我们选用富有装饰性的优质进口铝材来制做这种安装配件:Z&L支架。每套 Z&L支架含三块铝材配件,其中较长的一块L1是配给锁主体使用;另外两块较短的 Z2、Z3配给继铁板用。Z2是安装在门上的,边上有五个沉孔,是用于固定在门上;Z3是用于固定继铁板的,边上有三个孔,中心孔应与继铁板的中心孔对齐.下面介绍安装方法。

  ZL支架

  ZL支架

  a 先将Z&L支架中的L1支架放在装锁的位置上,用自攻螺丝固定于门框或墙面上。

  b 用六角扳手将锁主体锁在L1支架上。

  c 对应于L1支架的位置把Z2支架固定在门上。

  d 将继铁板插入Z1的三个孔中假固定,然后门关好,使磁铁和继铁板紧密吻合,确定Z1、Z2 的衔接位置。(Z1与Z2的相对位置根据门的厚度可以调节)。

  e 将Z1、Z2锁紧,然后将继铁板用M8*25内六角螺丝固定于Z1上(将螺丝、铁板、垫圈、橡胶垫圈依次穿入)。

  f 如果是双扇门,可以用两个Z &L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