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5 la-6755p rev 1.0 amd 板载cpu 桥和EC 两个BIOS 亮机备份 确定ok

楼主(2016-02-17):
g475 la-6755p rev 1.0  amd 板载cpu  桥和EC  两个BIOS 亮机备份 确定ok

网友:
独显还是集显的?

网友:
这个机器只有一个 BIOS

网友:
你的是用编程器备份的吗?

网友:
楼主。你的超出容量了

网友:
独显和集显的ECBIOS是通用的不呢,

网友: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
有问题,你能刷

网友(2016-03-26):
有验证过的没,是好的坏的

网友:
能用吗,有用过的吗?

网友:
独显吗还是集显啊?

网友(2016-05-10):
发BIOS请说明是独显还是集显,问这么多都没回复呢

网友(2016-06-13):
这个是独立还是集成的啊,楼主也不回复下

网友(2016-07-30):
楼主机器什么问题
是掉电还是不亮

网友:
我的机器跑吗0.2A掉电

网友:
楼主是拿编程器备份 还是系统里面备份的

网友:
独立 还是集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