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彩屏笔记(P5室内全彩安装全过程,第一次装彩屏,请大家多指教)

楼主(2016-02-17):
    首先上成品图

     先算一下尺寸:单元板用的是P5的全彩模组尺寸为32*16CM,长15块,高12块,这块彩屏共用180块模组。32*15=480CM,16*12=192CM,净面积为480CM*192CM各加1CM的余头(除去包不锈钢用去2MM,最后板的接缝为5-8MM,留的有点大,没办法第一次做。上下的余头可以留到上面从正面看看不到),边框尺寸为481CM*193CM。

     一、首先做边框
从市场上买4*4的方钢4根2*2的4根(6米长),先用4*4的方钢做一个田字架,

     大边框的尺寸为485CM*197CM,因为小边框内的尺寸才是装屏的尺寸,方钢为4CM,所以是这个尺寸。焊的时候用钢角尺尽可能的焊好90度角。中间那个尺寸不重要。

     田字架做好后,开始在上面焊小方钢,小方钢的内部尺寸为481CM*193CM四角及中部用剩下的4*4方钢切成小段焊上去方便包不锈钢。

     小连框做好后开始焊背条,前两块用板量着焊,找到尺寸后一直往下焊就行了。背条是4CM宽的,长度为198左右,两头能够着好焊就行。

焊好后的边框(照的是背面)

  边框就可以拿到大厅内安装了。墙顶部做好两个角钢挂钩。

二、上电源、控制卡、模组。
       架子挂好后,四周留1CM的空隙,因为室内屏不能做成加风扇的箱体框,只有靠这1CM的空隙简单通风了。

   先上电源,电源用的是5V、40A的电源,每块电源带4块模组,这块屏共用了45块电源。

     这是装好电源后的架子,有点壮观呀,装电源的时候先接好两条成品电源线,5V输出一定要看好正负极,如果接反电源输出线的话,电源线、模组当时就冒烟,如果还连控制卡的话卡也烧了。
      每根成品电源线有两个接头,这样每块电源能带四块模组。然后是220V连接,用2平方的软铜线把每一排串在一起就行,最后出三组220V电源线,进一个空开,空开上面进一对6平方的铜线。这块屏功率大约9千瓦,所以6平方线有剩余。
       电源接好后装控制卡,控制卡用的是5块仰邦BX-V75 同步接收卡。

每张卡带三列模组,共36块板,这样每三列装一块卡,从就近的电源上取5V给卡供上电,注意正负极,然后用网线把5张卡连起来,靠电源接头的网口是输入口,右边是第1块卡,也是头卡,输入接的是电脑的千兆网卡,然后输出网口接的是第2块卡的输入口,第2块卡的输出口接的是第3块卡的输入口,这样一直到最后一张卡,第5张卡,输入接第4张卡的输出。输出口为空。

装模组之前要用不锈钢包边,这仅仅是为了好看,也是安装单位要求的,专门找来了做不锈钢的师傅来量了尺寸,我估算了下他量完钢结构后加大了5毫米吧,为方便能好安装又能卡死。

扣好不锈钢边后就能开绐上模组了。重上往下装,自带的排线长短只适合模组与模组的连接,从控制卡到模板的长排线是要自己做的,(也可以跟卖模组的要)最上面和最下面用的排线最长,大概是1米半长,下面开始制作长排线。

   有工具的话,两头一压就行了,最后上那个固定卡子,很多时候因为背条支着放不平模组,装的时候还得剪掉,插排线的时候红边向上,模组的箭头向上,没有箭头的字向上,前面的输入连接后面的输出。

   这块彩屏共用5张卡,1块卡拖三列模组,每张卡上面有12个T75接口,这块屏从上到下也是12排,当好插满,对应插好就可以了,屏接口的最下面一针标着OE,但是不是插排线的红边,(这个和单双色屏刚好相反),排线插反也不会烧模组或卡,只是模组上显示一条亮线

   对应接满就好,图上没有全部标出来,主要是标完太难看了。

装好三列模组一张卡后通电测试,有问题的话及时解决,因为再装下一组的话就会盖住这张卡无法测试,控制卡上面有一个测试按键,如果安装正常的话屏会依次显示红、绿、蓝、行、场、点信息,正常的话再安装下一组,直到安装完成.

软件调试部分

     找一台自带千兆网卡的电脑,安装LedshowTV2015软件,

    下一步直到完成,再安装K-Lite_Codec_Pack。 为了播放电影支持的格式多一些。

    打开软件,出现如下画面

设置屏参 LED显示屏的大小一定要设置正确,否则节目制作完播放时可能只显示一部分或不能正常显示。

选择菜单“设置”→“软件设置”,弹出播放窗,在此处设置LED显示屏高度和宽度。密码都是168

P5单块模组的点数为64*32,所以这块彩屏的大小为960*384。

    软件设置完成为进入设置控制器:选择菜单“设置”→“设置屏参”,弹出屏参设置窗口,在此处设置发送设备、接收卡连接、扫描配置、显示参数配置。

选千兆网卡,点检测接收卡,会找到5块卡,正常。

接收卡连接选水平5块,垂直1块,设置完成后全选,设置每块卡拖的点数为192*384。

      扫描方式选择1/16全彩直扫。

这里及后面两项都没动过。

  到此本工程软、硬全部完成,放个大片慢慢欣赏吧。

全剧终(欢迎大家加qq群193765474来共同学习研究电脑、监控、LED屏所碰到的问题),哪些地方不合理,请大家批评指正。

       小提示:由于接大屏的电脑,大屏占用一块网卡,为了上网,很多时候选配双网卡的电脑,这时如果这台电脑连接多块屏,正好碰到两块网卡连接两块仰邦卡的话,一定要断开一块,调哪块插哪块,两块一起插会出现莫名其妙的故障,这个问题纠结了我很长时间。

最近这块屏出了点小问题,中间的一块卡,带的三列板会不定期黑一下,一会又亮起来了,查卡供电发现5V那头电源线压皮了,去掉电线皮,把钢线剥长点接上正常了。

网友:
      刚完成一块P4全彩带两侧屏的舞台屏,趁热把一些新问题和易忘点做一下笔记,模组是P4的板,点数为32*64,体积为128*256,主屏18*18,侧屏3*18,V75卡上下两层,共16张,用网卡带。1、边框尺寸不需要大,用板等好两头各余1毫秒就好,(长了的话缝太大,至今还没有找到填缝的好材料)2、模组上的G1对V75卡的的G1插,排线的红边向上时到卡上正好是向下,这个和单色模组正好相反。3、调好屏幕分辨率,好让屏幕上把整个屏的轮廓都显示出来,屏幕上显示不出来的部分你参数都设置好,但是屏就是不显示内容,今天因为没装显卡驱动所以调不出一个侧屏图像让耽误了很多时间。4、卡的连接选择,上1-8,下面9到16,但是8的下面拖的上9卡,上排顺着出去,下排再倒着回来。同时面对屏也要按这个顺序依次点击在软件上排列卡,设置长8块,高2块,每块卡带的是192*288点数。

      第一趟220V电源线控制在串10个电源左右为宜,如共60个电源的话,最好分成6路进3组220V空开,每组进两根,要不会出现空开推不上去情况。

网友:
s室内还好点  室外太容易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