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21开机掉电 外接电源充电电池发烫

楼主(2016-02-17):
HP compaq 621开机掉电 外接电源充电电池发烫 去掉电池也一样掉电 有没有什么通病  求助………………  在此祝各位大神们新年快乐!!

网友:
修充电电路啊。

网友A:
问题解决,是CPU电容引起的掉电,换了OK  电池是坏的

网友:
电池坏的   CPU供电电容问题  这样也可以

网友:
  你看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解决,是CPU电容引起的掉电,换了OK  电池是坏的

电池是坏的要换,充电电路没问题,3.3 GND 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