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大家看看这个电源里的三极管是干啥用的

楼主(2016-02-17):
该线路图是三星711N型液晶显示器电源电路,13V输出端接一个Q102三极管,不知有啥作用,知道的给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有一个资料是这么说的《+13V电路上的ZD01、R26、R27、Q102、R104功能不是太清楚,大概是该路输出偏高时ZD01导通,Q102导通,180Ω的R104并联接入+13V负载,适当下拉一些电压,或使+13V回路电流增大,不能同时负担背光灯管点亮,从而保护背光电路。》
不知说的对不对?

网友:
过压保护。

网友A:
不是过压保护,,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当无负载时电压会升高,这个管子导通,同时负载电阻就并联到电路上,当有负载时,电压会低一些,所以这时管子不导通,负载电阻被断开,,,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支持。。

网友:
按4楼说的,这个三极管应该起到电子负载作用,空载时13V通过电阻三极管对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压保护,,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当无负载时电压会升高,这个管子导通,同时就同负载电阻并在了电 ...

分析的有道,应该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过压保护,,这个电路设计的很巧妙,当无负载时电压会升高,这个管子导通,同时就同负载电阻并在了电 ...

就是平衡电源输出的负载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