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E5400风扇不转

楼主(2016-02-17):
黄线3.3V 蓝线0.7V,就是红线无输出电压,图纸也找不到,求方法?

网友:
飞根线嘛。。或者看下风扇供电有没有短路  遇到过很多 有电容短路的

网友:
把风扇改成长转的客户接受不?

网友:
常转怕不接收

网友:
芯片也换了,红线还是无输出,求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