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机器,不要随便刷BIOS

楼主(2016-02-17):
现在有的电脑,不要随便刷BIOS,好像有的BIOS带有什么东西,反正我是碰到两台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刷,不要随便动不动就刷,敬告

网友:
如果你学了修改BIOS   就不用愁这些了

网友:
最主要现在新机器动不动就bios坏

网友:
升级BIOS指定是可以的,只是用编程器刷要注意

网友A:
原BIOS心片不刷,可以用另一个BIOS心片刷好,装上,我都是这样刷

网友:
看来兄弟是刷怕了,还是要学会改BIOS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BIOS心片不刷,可以用另一个BIOS心片刷好,装上,我都是这样刷

嗯,有想法,方法不错

网友:
刷的时候备份就没事啊

网友:
有些不是专业维修的,只会三板斧,谁叫BIOS你们容易坏!!!

网友:
没事学学 修改bios吧

网友:
那以后要注意了 免得把机子到弄坏;

网友:
现在新机器是这样的

网友:
我只能说你如果怀疑BIOS的话就可以先换个其他BIOS刷好替换下不就知道了吗?不要动本机的BIOS不就好了?不过现在确实BIOS合成很多了。

网友:
   新机器要刷BIOS的太多了,有的板上面就一个桥,没啥动的,

网友:
新机器要注意me,要不刷上问题一堆

网友:
遇过几次是开机显示慢或驱动装不上的。其它都是小事。

网友:
通常都是先備份的, 備份了還要怕嗎?

网友:
了解它就不会怕它了

网友:
说到底是ME模块要锁定解开机慢

网友:
你刷之前不备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