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L2025HW通用模块改不了

楼主(2016-02-17):
电源模块LD7904J,炸掉了,改通用不行,换板,板号715G4452
板号

网友:
通用模块并不是万能的,好比通用驱动板,只能适应大部分机型,但还是有少部分不行

网友:
楼主这贴发的太牛了

网友:
有的换了,空载有电压,但带负载差。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网友:
通用模块并不是万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