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SONY MBX-250不触发一例

楼主(2016-02-17):
    2016开年第一天上班就接到一片SONY MBX-250不触发的板子,二话不说上直流电源查EC NPCE795PAODX工作条件,实测发现EC的17脚LID_CLOSE#这个休眠信号为2V左右,这明显偏低了,主板此时处于休眠状态所以无法开启在正常情况下应该是为3.3V才对,断电量此脚们的反向二极体值为675为正常,如图所示:

    根据线路图这个LID_CLOSE#信号电压是由HALLSW1这个3脚磁感应元件再通过一个100欧电阻来提供实测其2脚电压也偏低,1脚VDD为正常3.3V,到了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个元件坏了,随便找个料板拆个好料换个上去LID_CLOSE#电压恢复正常3.3V,上电OK到此故障排除。完美收工,如图所示:

         下面两张图为不良元件HALLSW1位置图及主板触发电流图:

    新年伊始祝各位同行朋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生意兴隆!并顺便加点分当作红包打赏给小弟。

 会员1563508300鑫豆2024-8-28 14:43

网友:
厉害 索尼专杀

网友:
楼主技术一流给我们小白提供了很好的维修思路,分已加。

网友:
如此好贴加分是必须的

网友:
好帖子一定要顶.........

网友:
现在索尼修的越来越少了

网友:
楼主懂得真多。HALLSW1  一直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 ,今天知道了

网友A:
盒盖开关出问题了啊。、

网友:
NB!撸主是高手

网友:
思路清晰....

网友:
兄弟过奖了,相互学习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
谢谢兄弟的加分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盒盖开关出问题了啊。、

是啊,很多板子那个元件都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学习了哦!!!!

共同学习技术才能提高

网友:
看了你很多篇帖子,受益良多。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我还以为是coms电池放电呢

网友:
我在想 三极管两脚直连可以解决吗?

网友:
只要加油可以挣到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