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590不显示

楼主(2016-02-17):
有一台b590电流0.27枚有cpu供电,其他供电正常,cpu芯片换过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啊,直接修CPU供电

网友:
新机BIOS坏的多!!!

网友:
CPU供电开启有没有  就换芯片

网友:
楼主想表达什么呢

网友:
没供电 查条件

网友:
插芯片的供电或EN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查CPU供电芯片的条件  估计会有收获

网友:
测了。svid信号只有一组,很不情愿是桥换了,bios刷了,

网友:
lou楼主 修好了吗  现在手上也有一台没CPU供电的  其他供电都有  想知道你都排除了什么东西了

网友:
桥黄一个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