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主板bios cfeon en25032a用哪个编程器可以刷啊

楼主(2016-02-17):
如题映泰h61主板bios cfeon en25032a用哪个编程器可以刷啊

网友:
应该是25Q32A吧,一般的编程器866、610P都可以刷。

网友:
小的种的也能刷 30块钱那种

网友:
spi的好像不难刷呀,又不是大flash

网友A:
是25系列的吗

这个能刷吗,手里有这款

网友:
应该是25Q32A,这个很多编程器都行啊,西尔特,866,809F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25系列的吗这个能刷吗,手里有这款

你这种编程能不能支持就不知道了,具体的你得咨询卖家。

网友:
普通25系列编程器十几元一个

网友:
RT809就很好用,买了希尔特610P都当摆设了

网友:
25系列。这么普通的rom 用不着这么高大上的编程器吧。

网友:
应该是25Q32A吧,一般的编程器8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