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坏

楼主(2016-02-17):
新购的一个闪迪,120G的SSD,还是至尊高速呢,速度是不错,由于我的电池 不大好了,突停电了之后,再开机开不了,我还以为电脑出故障了,经过一检查没发现什么问题,结果换一硬盘正常了,初以为系统(苹果10.9)挂了,,没大在意,当我忙完后想给它重装系统,问题来了,根本识别不到(没开机之前接上的话根本开不了机,开机后接上,识不了),这闪迪是不是完了啊,有劳各位兄弟给想想招!

网友:
怎么我上传的图片不见了啊

网友:
掉固件了,返修去吧...

网友:
还是换个硬盘吧!!!

网友:
只接换吧,SSD现在好多都是那样

网友:
把SSD 接到其他电脑上  上PE  看能不能识别到

网友:
没过保修就返厂吧。。

网友:
看看——收起来了

网友:
我遇到好几个固态坏的了。一般坏了数据还不容易导。

网友:
刷个固件试试

网友:
没过保自己就别折腾了。

网友:
固态的,坏了就坏了,没资料。也找不到里面的闪存颗粒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