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0 装系统掉电

楼主(2016-02-17):
dell 5520 装系统掉电  有遇到过的吗?   不装任何驱动也是一样  cpu 内存  硬盘替换试过 bios刷了  求助 版号是la-8241p 独显 8现存 i5

网友:
版号是8241p

网友A:
你间接地装一下吧,

网友:
查看CPU供电

网友:
查辅助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A:
在电脑维护版块里的软件维护里有一篇惠普电脑不能装机的解决办法,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你进PE 的时候掉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间接地装一下吧,

??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维护版块里的软件维护里有一篇惠普电脑不能装机的解决办法,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谢谢  我去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电脑维护版块里的软件维护里有一篇惠普电脑不能装机的解决办法,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电脑维护板块 怎么进?

网友:
打开【迅维】网首页,往下拉,在网页的作侧看有电脑维护四个大字时,停。在右侧有软件维护,点击进入,下拉即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脑维护板块 怎么进?

Smile~小晴天 13:56:31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4172-1-1.html
原文章链接

网友:
进PE看下掉电不?如果确定主板话,这种难修了。

网友:
这种没修好过,楼主修好分享下。

网友:
装系统掉电,掉电之后什么状态,有3 5V 吗,还有不装系统在PE里面掉吗,温度怎么说

网友:
感觉应该试散热没有处理好。。。。。。

网友:
温度高不高哦

网友:
比较复杂,只能借助示波器修了

网友:
裸板装  看下温度

网友:
描述的详细一些

网友:
你看一下待机电流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就刷EC看看

网友:
风扇转动情况如何 导热管看了么?

网友:
看看温控有没有坏,有没有大电容。

网友:
散热处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