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Macbook进水了怎么办?自己动手组装苹果笔记本图文教程

楼主(2016-02-17):
苹果Macbook进水了怎么办?自己动手组装苹果笔记本图文教程

  苹果Macbook 进水了怎么办?根据苹果的保修条例,设备进水后导致的功能故障是不在保修服务范围之内的,如果想要维修需要支付高昂的维修费用。那么,你是选择支付维修费用还是重新购买一台设备呢?那就是自己动手组装一台苹果Macbook,通过更换故障部件后让苹果Macbook重新焕发生机,下面大家一起来看看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吧!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

  一、首先,我们需要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2)

  - 包括主板、I/O 小板、网卡和 SSD 固态硬盘在内的各个硬件配置。

  - 风扇、风扇脚垫、音响、数据排线各一对,以及麦克风排线。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3)

  - 装屏幕的 A 壳、搭载上述配置的 B 壳以及底盖 C 壳,需要注意的是,最好的选择是配有键盘的B壳类型,不用再浪费时间去拧键盘上的 50 个螺丝。

  二、接下来开始正式安装: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4)

  1.因为 B 壳配有键盘,因此我们需要将触控板和电池装上去,一定要将左右各 6 个螺丝以及下方的 1 个大螺丝拧紧。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5)

  2. 将屏幕装到 A 壳上,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靠着桌子的边角,屏幕放上去之后拧紧螺丝。顺便把麦克风排线粘上,将右侧的三个固定大螺丝和 一个小螺丝拧紧,用铁片将卡槽固定。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6)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7)

  3. 左侧的螺丝也进行同样的操作,注意要先把右侧大螺丝拧上,然后才能把 WiFi、蓝牙以及 FaceTime 线固定在左边的两个螺丝孔里,图中的螺丝并未拧紧铁片。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8)

  4. 如图,把主板的电源模块接上。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9)

  5. 将 HMDI 排线接上。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0)

  6. 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音响,并将电源固定到板子上。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1)

  7. 将板子整个安装到 B 壳上。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2)

  8. 我们可以按照图中的注解进行接线工作。接线工作完成了以后,整个 MacBook pro 的组装就基本上完成了 80%,接下来是 SSD 固态硬盘的安装,如下图,在网卡上方接3根线,在地槽里装上FaceTime线。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3)

  9. 装系统,开机,搞定,下图左侧为组装后的新 MacBook pro。

组装苹果Macbook图文教程(图14)

网友:
这东西,说真的,螺丝太多了

网友(2016-10-14):
这个好,自己动手风衣足食!

网友:
找个修笔记本电脑的给修一下吧,换主板好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