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21 0.90 0.91 不显示

楼主(2016-02-17):
惠普421 0.90 0.91 不显示 显卡 BIOS换了 求大神告诉这机器有什么通病
显卡
通病
不显示

网友:
你这个电流没跳变 不跑码 查下电压 时钟 复位看看吧

网友:
这个型号没遇到过啊

网友:
测复位,有复位刷个BIOS 没复位测时钟和电压

网友:
不跳变 没过内存 换显卡有啥用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