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卡LOGO 进PE无法关机求助

楼主(2016-02-17):
联想E40本  开机卡系统LOGO 没死机  中间WIN图标一直在闪动 可进安全模式   安全模式无法关机 可进PE  PE无法关机  重启关机都会死机
集显  版号DAGC5AMB8H0 REV:H    刷过BIOS  论坛版本X宝版本刷了4种状况依旧   更换南桥无效
求助各路大神提供思路

网友:
外设接口 网卡 声卡等 坏了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USB 电压短路的

网友:
外设的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应该南桥问题

网友:
最小化系统测试

网友:
看看usb口也没有坏的    怀里也会这样的

网友:
外设也有这种可能吧?。。

网友(2016-10-27):
遇见过华硕的无法关机的必须要强制关机

网友:
外设去掉,裸板测试

网友:
外设的问题,先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