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70主板无法正常安装win7系统的完美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17):
Z170主板无法正常安装win7系统的完美解决方法

  Skylake处理器在USB接口的主控设计上进行了较大的变动,导致新平台无法顺利安装Windows 7操作系统,让很多不习惯使用Win8及win10的朋友在购买新平台的问题上产生了顾虑。近期各大主板厂商也在积极的尝试该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已经有了相对完善的解决办法。

  Z170平台安装Win7系统困难的原因主要是Skylake相比早期的规划方案,增加了对USB 3.1接口的支持,因此将不再支持原有的EHCI主控,变更为最新的XHCI主控。这一变动导致用户在安装Win7的界面中会出现USB接口全部失灵的状况,不仅无法使用USB键鼠对安装界面进行操作,同时系统也无法读取U盘中的安装文件。

Intel早期对于Skylake平台的规划

  解决USB接口失灵的最好办法,就是避免使用USB设备进行安装,对于硬件设备相对齐全的用户来说,可以选择使用PS/2接口的键盘或者鼠标对安装界面进行操作,同时使用SATA接口的光驱,用Win7的安装光盘进行系统的安装。

  不过,随着网络系统的逐步完善,目前家用平台中已经很少使用光驱了,大多数用户都只能使用带有Win7镜像的U盘进行系统的安装,并且PS/2接口的键鼠设备也渐渐销声匿迹。针对这一状况,主板厂商们发动了各自的“黑科技”,最多仅需三步,就可以使用USB键鼠,通过U盘在Z170平台上顺利安装并使用Win7系统。

解决Win7安装过程中的问题

  想要顺利的解决这一问题,首要工作是让系统在安装Win7的过程中可以通过USB键鼠进行控制,同时能够读取到U盘中的安装信息。其实,主板厂商在生产Z170设备的时候已经考虑到了这一问题,我们只需要在BIOS设置中找到对应的选项,将默认关闭的功能打开就可以了。

USB兼容选项

  以华擎的Z170主板为例,在进入BIOS界面之后,进入Advanced菜单,会看到一个USB Configuration选项,该选项中就包含了USB接口的相关设置。其中,Port 60/64 Emulation选项就是关系到Win7安装界面中USB接口开关的选项,从图中可以看到,该选项默认是关闭着的,我们只需要将该项目开启并保存,就可以在Win7安装界面中正常使用各类USB设备了。

V星主板可进入高级模式中的Windows OS Configuration选项进行设置

  仅仅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可以正常的安装Win7操作系统,但在进入系统之后,由于操作系统正式接管了主板对USB接口的控制权,因此用户会发现USB接口再度失灵,因为原版的Win7系统镜像不带有新版USB接口驱动。该问题的解决思路是,既然没有USB驱动,我们就需要把最新的驱动放入Win7系统的安装镜像中。

3步完美解决Win7系统的安装

  不过,新版USB的驱动涉及到数个不同的文件,同时这些文件还要整合在镜像文件的不同文件里,对于一般用户来说,很难准确的制造出包含最新USB驱动的镜像文件,因此主板厂商们专门为用户提供了实用的小程序,不同厂商给出的程序在操作上略有不同,不过整体思路是一样的,都是将程序中自带的相关驱动程序注入到用户的Win7安装镜像中,这些程序可以在对应主板厂商官网的技术支持页面下载。

  软件的操作方法都很简单,如华擎的软件需要选择Win7安装盘所在的盘符,再确认新版镜像的输出位置,点击“Start”就可以开始对新镜像进行制作。华硕的软件则只能选择从光驱盘符导出镜像,不过没有光驱的用户可以使用虚拟光驱进行解决。技嘉的软件操作相对简便一些,用户直接选择带有Win7安装程序的光驱或者U盘盘符,软件就会自动将驱动注入相应的位置,将原版的镜像直接替换为新版镜像。

华硕解决方案

  在经过上述的一系列操作之后,我们就得到了带有最新USB驱动的Win7安装程序,接下来只需按照常规的步骤进行安装,就可以在Z170平台上得到完整可用的Win7操作系统了。值得注意的是,在将系统及各项驱动安装完毕之后,需要再次进入BIOS菜单,将USB兼容的相关选项关闭,否则可能会影响到高速USB设备的性能发挥。

新版驱动已经被整合进安装镜像中

  总结:想要在Skylake平台中安装Win7系统,第一步是调整BIOS设置,使系统安装过程中USB接口可用;第二步则要到主板厂商的官网中下载软件,将新版USB驱动整合进系统安装设备中;第三步就是像往常一样安装系统,在装好系统和驱动之后进入BIOS,将之前开启的USB选项关闭,防止其影响高速USB接口的性能发挥。心动不如行动,如果您正苦于无法在Z170平台上安装Win7操作系统,不妨按本文中的方法尝试一下。

网友:
很好的资料,

网友:
很好的资料学习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有没有自己用过并且成功使用这个方法?另外提供的几个软件是通用的么?还是华硕的软件只能用在华硕的机子上?可以走完完整的安装过程么(包括解压缩系统安装包重启后系统时间等设置的过程)?

网友(2016-08-23):
我的华擎主板就是这样的,和楼主描述的情况一致!

网友(2017-01-10):
现在好的机器都用的着这个资料,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