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图解

楼主(2016-02-17):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图解

  笔记本使用时间久了,散热器里堆积了灰尘,如果不及时清理,笔记本就会发生电脑故障,严重的会导致硬件的损坏,笔记本拆机淸灰换硅脂是最常用的笔记本保养的重要手段,下面我把联想 thinkpad e420拆机过程分享给大家,以供参考。

联想thinkpad e420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工具/原料:

  拆机工具:螺丝刀套,硅脂,胶带,毛刷,镊子,剪刀,拆机卡,撬棒,95%酒精

联想thinkpad e420 工具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方法/步骤:

  1、先把联想thinkpad e420翻过来,取电池,如图: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一

  2、面板上有4个螺丝拧松,注意这4个螺丝是拧不掉的,当你拧动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的时候就可以了。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

  3、用拆机片从边缘翘起,然后环绕一周。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

  4、拔去无线网卡天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四

  5、拧掉螺丝,无线网卡弹起,倾斜着拔出。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五

  6、用两手掰开内存左右卡片。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

  7、内存弹起,按倾斜角度拔出。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七

  8、卸去硬盘两端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八

  9、捏住黑色提带,向后拉动。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九

  10、取出硬盘。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

网友: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方法/步骤:

  11、理出天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一

  12、卸去这个螺丝,这个是光驱固定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二

  13、将光驱抽出。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三

  14、卸去光驱槽中两个小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四

  15、卸去电池槽中3个小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五

  16、e420音箱处,用镊子撬出橡胶垫。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六

  17、卸去两个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七

  18、卸下联想thinkpad e420背面的所用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八

  19、用撬棒插入键盘下边缝隙,向上撬动。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十九

  20、轻轻拿起,小心排线。用撬棒把键盘排线插槽的翻盖打开,小红点排线亦然,然后抽出排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

网友: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方法/步骤:

  21、卸去图中标示出的这颗螺丝。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一

  22、用镊子拔去电源键插件。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二

  23、拔出触摸板排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三

  24、拿拆机片插入电脑面板与下半部缝隙围绕一周。如图: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四

  25、取下联想thinkpad e420电脑面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五

  26、右下角的模块,卸去两个固定螺丝,就可以取下。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六

  27、把天线向右拉扯,卸去两个螺丝,注意,此处右侧螺丝是中等长度,比其他螺丝略短,建议单独放置。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七

  28、取下音箱插件。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八

  29、同样拔掉屏幕排线。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二十九

  30、轻轻拿起主板。并把主板反过来,可以看到联想thinkpad e420的散热器。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

网友: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方法/步骤:

  31、拔出风扇插件。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一

  32、卸去风扇螺丝,这是联想thinkpad e420笔记本的显卡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二

  33、这是联想thinkpad e420笔记本的cpu。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三

  34、取下联想thinkpad e420笔记本的散热风扇。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四

  35、主板上CPU、显卡、南桥表面残留的导热硅胶。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五

  36、各种纸巾、擦布、刷子将其残留的硅胶清理干净,注意硅胶碎屑不要弄到主板上,防止短路。然后用酒精棉签擦拭风扇铜片表面。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六

网友:
写的不错, 挺详细的 !!!

网友:
这个挺详细的,加分鼓励吧

网友:
键盘感觉很难拆好

网友:
联想lenovo Thinkpad E420拆机图解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方法/步骤:

  37、用注射器给风扇注油。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七

  38、用刷清理风扇上的灰尘。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八

  39、相变硅脂,去除一面塑料贴,平整的粘于铜片上。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三十九

  40、然后把其他两个部位也同样贴上相变硅脂。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四十

  41、完成后,把风扇再安回到主板上。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四十一

  42、到此,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淸灰换硅脂就完成, 按拆机倒着的顺序把笔记本装好,就可以了。

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 图四十二

  以上是联想thinkpad e420拆机的淸灰换硅脂的方法步骤,希望本文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好给力的实物贴啊

网友:
要是配上视频声音更加完美了

网友A:
写得真详细,太好了,咋不用硅脂直接涂呢、

网友:
高清折鸡好文章

网友:
这个详细,看了都能拆了,希望你多发些文章。

网友(2016-05-18):
详细实用。。

网友:
键盘中间那个红色的像按钮一样的东西对拆机有影响么??

网友:
联想高档机散热风扇清灰就行啦,原装风扇不需要加油。这个风扇和海尔冰箱早期的阿里斯顿压缩机一样,冰箱淘汰啦压缩机都不需要保养。

网友(2016-06-20):
很详细    好手工很重要

网友:
键盘 好难拆    有的还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写得真详细,太好了,咋不用硅脂直接涂呢、

啥意思?

网友A:
开玩乐吧!活跃一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玩乐吧!活跃一下!哈哈哈!

不要灌水

网友(2016-08-02):
没见到折键盘   我的E440差点就折挂了

网友(2016-09-21):
谢谢了    正好需要

网友(2016-10-21):
大哥终于找到了,谢谢了,

网友:
,/SDLF /LSD,;C'LSD;

网友:
请不要回复无意义的回帖,O(∩_∩)O谢谢

网友B(2017-04-06):
bios 芯片是哪一个。有图没?我想拆我的e425.谢谢

网友:
夏天快到了  该清灰了

网友C:
这个本子算是不好拆里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芯片是哪一个。有图没?我想拆我的e425.谢谢

bios芯片一般在桥或者ec下面的25xxxx开头芯片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本子算是不好拆里的了

ThinkPad还有更难拆的,我拆过几次螺丝好多,还分长短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