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问题,联想L1710A程序谁有

楼主(2016-02-17):
能亮机开起来就休眠中插入VGA线没有反应,联想L1710A程序谁有
板号715G3329-1-2

网友A:
要程序也要看板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程序也要看板号啊

好的,我板号打上去

网友B:
先测下rgb对地阻值再考虑程序

网友:
还是先检查一下VGA接口吧,大部分是这里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测下rgb对地阻值再考虑程序

在那个位置测量啊,我是小白

网友:
vga接头的1、2、3脚是三基色,对地值要80左右;13,14脚为行场,两脚也要一致

网友:
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不一定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