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70M板号 NM-A273轻微进水维修-高清图BIOS

楼主(2016-02-17):
型号:联想G50-70M    版号:ACLUAACLUB NM-A273  1.0故障:进水,电流0.48不亮机
   这台机器也是年前修的,比较新,I7处理器,还没过保,售后说交换要700多,客户觉得太贵,熟人介绍过来让我修,既然是进水,肯定先看看是哪里,EC-IT8586E FXS进水了,轻微腐蚀,这个简单 先清理,测量各电压都正常然后在论坛下载了个bios, 按开关等了10秒亮机了,亮机慢这种问题很少遇到,想来和EC进水有关系,定了一个回来,一看型号店家发错了,我要的FXS他发的是FXA,先不管了,装上以后还是开机慢,那就是和ec没关系了,然后下载2个bios刷上去还是不行,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把原版备份的bios刷上去,很快亮机了。心里觉得这回没问题了,装外壳 键盘 电池 开机  ,咦,WiFi无法搜索信号,键盘某些键不灵或者串键,外接键盘没问题,拆除键盘 ,WiFi正常,这个时候我又定了个键盘,2天后回来,装上,我XXX,不是键盘的问题,查键盘线路阻值电压 没问题啊,这个时候意识到换的EC可能不匹配,装上腐蚀的ec,一切正常了。
    我是不是有点记流水账,本人文采不好,能看到这里的我感谢大家。我想说的是在论坛下载的bios导致亮机慢【至于在哪个链接下载的,我也忘记了,以后用不了或者不开机的BIOS我会举报的】IT8586 FXA 导致WiFi和键盘故障,最后我还是使用原机BIOS和IT8586 FXS解决故障的。好多图片上传不了,有需要的M我吧,感谢,最后求求加点分吧

网友:
我上传BIOS了怎么不显示?

网友:
进这么多,还轻微呀

网友:
补上BIOS,现在够9个字了吧

网友:
这个EC版本有一点不同都会引起这个故障,奇怪了

网友A:
什么都没用换,EC又装回来了

网友:
还浪费了一个键盘

网友:
上次也是遇到一台 ec进水 修好不充电  换了ec好了

网友B:
都没问题 到底修哪里好的 感觉很奇怪

网友:
最终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好像意思是EC拆下来在焊回去就好了!没什么坏的!

网友:
什么都用原来的 能好用,,,

网友C:
新机刷BIOS后  出现亮机慢   二次开机的  都要修改ME的

网友:
还是楼主技术NX

网友D:
bios引起wifi不正常

网友:
现在的联想新机器 ec 芯片上还带lenovo的 都带程序

网友E:
现在的BIOS  很正常的  你备份的这个 刷别的机器也是会慢的  都这样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新机刷BIOS后 出现亮机慢 二次开机的 都要修改ME的

请您指教,怎么刷?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G:
虽然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是加 分支持发贴。

网友:
是否为Ec轻微氧化引起的,

网友H:
高清图能否M一份,QQ3053987455@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您指教,怎么刷?不知道怎么弄

这个要系统学习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没用换,EC又装回来了

我也是很奇怪,可能有氧化,后来重新焊接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没问题 到底修哪里好的 感觉很奇怪

估计是 EC有氧化,后来反复焊接好的,折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bios引起wifi不正常

你就没仔细看,是IT8586 FXA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的BIOS  很正常的  你备份的这个 刷别的机器也是会慢的  都这样

需要朋友们验证了,如果用不了 ,我就删除了,省的浪费大家分

网友:
引用 网友G:
虽然此贴没什么技术含量,但还是加 分支持发贴。

  谢谢了,本人技术有限,实在是没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高清图能否M一份,QQ3053987455@qq.com

我发过去了,请查收

网友:
明知型号不对还装,也不怕麻烦

网友:
谢谢楼主对我们小白们的帮助,这个好案例加上实物图俺好好研究,

网友H:
就一个字母不同,如果没有实用过后谁也不知道到底两者能否否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一个字母不同,如果没有实用过后谁也不知道到底两者能否否代用,

我只是想说 这两个不能通用

网友:
你这是典型的灌水,我这技术牛个鸡毛

网友:
刚好需要,谢谢

网友:
EC版本有一点不同都会引起这个故障,遇到过开机脚不开机的,

网友:
论坛上好多BIOS都有开机慢点的问题。。

网友:
进水机运气好啊  腐蚀不严重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进水机问题太多了,也麻烦

网友I: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进水的开不了机,上家换过EC  ,现在机器修好咯,开机要等10秒左右才显示,这个倒是能接受,就是键盘还串键盘,确定不是键盘问题..不会和你的一样是EC吧!

网友:
这个修完了 能挣点

网友J:
G50这个机器EC带程序吗  买一个装上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J:
G50这个机器EC带程序吗  买一个装上开机

带程序呢,买的时候注意一下

网友:
放回原来的都正常,为什么要换下来呀

网友K(2016-03-24):
刷了你的 根本 不管用途  原来的BIOS里面有锁  刷了你的 瞬间上电0.55  关机都管不了

网友:
新机子  楼主幸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刷了你的 根本 不管用途  原来的BIOS里面有锁  刷了你的 瞬间上电0.55  关机都管不了

    不好意思,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需要合成ME,建议你搜索一下,月饼老师的教程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也遇到一个进水的开不了机,上家换过EC  ,现在机器修好咯,开机要等10秒左右才显示,这个倒是能接 ...

你最好买的时候注意型号,我记着卖家给我发错了,型号不对,最好要剪板的,自带程序

网友:
现在的联想新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最好买的时候注意型号,我记着卖家给我发错了,型号不对,最好要剪板的,自带程序

EC-IT8586E FXS和 FXA是可以的,,我这个就是FXA,,是上家换咯芯片没焊好.重新取下焊上就OK咯!

网友:
这个BIOS二次开机吗

网友:
新机器的BIOS好啊。!

网友:
不是的,是亮机慢的很

网友:
开机慢不是说别人的BIOS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也是现在才知道需要合成ME,建议你搜索一下,月饼老师的教程

没事 我在淘宝买了个 用  不过 开机黑屏要等一段时间。。。也是个半成品

网友:
正好需要  下载试试

网友:
G40-70单接电池,按开关进一键恢复界面 接适配器或电源时一切正常,

网友:
图片上出不了,这种怎么查啊?

网友L:
楼主这个刷完了开机慢么
liydcc
开机慢是需要合成ME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这个刷完了开机慢么
开机慢是需要合成ME

网友(2016-05-01):
刚好碰见个,先换个EC 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备份的BIOS刷了可能 不行

网友:
这么费劲的机子值得加分。。。

网友(2016-06-06):
下载刷 上去能开机,但是要过10来秒才能亮机。所以大伙不要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