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嘀一长两短

楼主(2016-02-17):
修一块华硕P8H61-M LX 1.01版本的主板,小喇叭出现一长两短报警,换内存没有用。是什么原因?

网友:
最近买了台示波器打波形玩,顺便发一下图。

网友:
发现CPU附近有三组电源,一组是供CPU的,一组是1.05V,不知是何用,还有一组没有电压输出,G极也没有激励波形,不知道正不正常?请赐教。其它电压貌似都正常,喇叭一长两短报警,不知是什么故障?

网友:
更正:计算机主板的电压其实要求高的,只是好象杂波纹波比较多,因为都是DC-DC电路。由此看来,主板上对电源的纯净度要求没有模拟电路那么高,对比HIFI音响,HIFI器材对直流电源的纹波系数非常高,越是前端的器材要求越是高。个人的肤浅看法,不对之处还望指正。

网友:
测一下内存电压

网友A:
拆了cpu12v供电边上的小8脚芯片试试,
拆了就好,也不影响使用,好像是3352a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cpu12v供电边上的小8脚芯片试试,
拆了就好,也不影响使用,好像是3352a

好的,回头试试,感谢!

网友:
内存两电压都正常

网友:
刚好碰到了。裁掉那个几好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cpu12v供电边上的小8脚芯片试试,
拆了就好,也不影响使用,好像是3352a

感谢ecdn兄,按您的办法,拆了3325a ,主板神奇般地点亮了!无比佩服!

网友:
这个基本算是通病了,论坛里已经很多案列了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用处?还望指教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啊

网友:
这是通病!!!

网友:
拆了cpu12v供电边上的小8脚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用处?还望指教

同问,不用这个芯片也行的啊,那原来这芯片是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集显供电吧

网友:
查内存SPD SMBUS 这种版SMBUS有问题的多 多少南桥问题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什么问题啊

网友:
晕H61还有这个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