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8-02-ea-01 x58主板循环跑码求助

楼主(2016-02-17):
主板型号:P6T DELUXE V2
症状:不插内存报警,插内存后b8-02-ea-01循环。目前感觉一切都是正常的。
这个板子非常复杂,,满满都是元件。无点位图
供电-时钟-复位貌似都正常。BIOS也刷过了。
无法继续了。。

网友:
不插内存报警,插上内存不停循环,一般是内存的SM总线不正常,重点查下

网友:
sm总线电压正常且有波形

网友:
内存多换几个槽试试,再拿2根内存插在双通道槽上试机

网友:
这个内存插在哪里是有规定的

网友:
这个我知道,先插A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