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板子上就一个CPU的板子怎么修它是什么样的时序

楼主(2016-02-17):
谁能告诉我板子上就一个CPU的板子怎么修它是什么样的时序

下午修了个DELL机子,待机0.002,触发到0.7不动,拆开后一看,就一个CPU和一个显卡,,,这个不知道怎么修。只能告诉客户,CPU坏了。。。

这个不会修啊,,,,,单CPU的如果换CPU的话,成功率高不高啊,是不是和桥一样啊,下次在遇见不至于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怎么不来张招聘观赏一下 ,到0.7有跳变吗

网友:
BIOS刷下试下

网友:
现在主板做工为了轻薄也是能省就省了

网友:
英特尔时序都差不多

网友:
论坛里有单CPU的时序  【迅维】的黄老师发过     换CPU的话  成功率很低

网友:
一般就是刷BIOS了还有EC

网友A:
一般都是HSW或者更新的CPU,在我们工厂这种CPU换过之后必须换新BIOS,没开过机的BIOS  不然又得开机慢有的USB不过,更甚至不显示甚至CPU电压不出来。论坛有单CPU时序  搜索下

网友:
直接给你附上,可以参考下

网友:
可以先刷个BIOS看下再说吧、新架构的挺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HSW或者更新的CPU,在我们工厂这种CPU换过之后必须换新BIOS,没开过机的BIOS  不然又得开机慢有的U ...

    工厂级得,膜拜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是HSW或者更新的CPU,在我们工厂这种CPU换过之后必须换新BIOS,没开过机的BIOS  不然又得开机慢有的U ...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没开过机的BIOS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你的回复,请问没开过机的BIOS是什么意思,没太明白

工厂内部 刚SMT打完主板未通电的。不过迅维有过培训分离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工厂级得,膜拜一下。。。

呵呵 工厂没技术,不如外面   因为原件不要钱,随便换所以没人研究真正的故障

网友:
好修一般刷下就好了刷不好直接换板子

网友:
单CPU是8、9系列,建议报名远程,现在更新到8、9系列了

网友:
这种是超级本吗,这种板一般只能换个BIOS,再就换板了。打桥的话,成功率很底。要括锡膏才能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