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30不触发,待机0.11

楼主(2016-02-17):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祝大家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万事如意,身体健康!
      接一台联想Y530,故障不触发。拆机,裸板待机0.11,明显偏高,待机电源芯片PS51020芯片发烫,心中暗喜,看来送钱的来了,待机电源芯片发烫一般就是两种情况,1是芯片本身短路发烫,二是芯片的输出负载短路,看图纸,P22脚+5VAO,测试电压只有1.12V,明显偏低,正常的应该是5V左右,断开JP8100,还是发烫,故障无变化,取下U8102,待机没有了,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看图纸,PU81021脚是供电,测对地450,应该是正常的,再测5脚输出脚,对地0,明显短路,拆下C8102,正常了,哈哈,吃票票了,新手参考,老手别笑

网友:
忘了说了,这机子的主板是华硕代工的,必须要图纸和点位图相结合才好修,讨厌华硕的,找个零件找大半天,图纸点位图都不好找

网友:
说得真简单

网友:
看图应该是老机吧?

网友:
华硕一般只有点位图,你这个图纸是哪里来的?

网友:
咋就这么简单了,哈哈,看来还是咋懂的少

网友:
ASUS的今天修的也是这个元件坏,引起EC不工作

网友:
华硕代工联想的有图纸?

网友:
楼主可以,我是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 华硕还 给联想 做代工

网友:
线性电压短路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故障虽小  修好就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应该是C8120.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理论实操都强.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楼主

网友:
有多少个人发现应该是C8120?拉低的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网友:
说简单的朋友,现在收不起价格,难道你还喜欢修一张板子修几天吗,房租人工这些都是钱,年年在涨,就是维修费年年在降,我们不修点简单的难道喝西北风吗?实在复杂的如果是忙的话,还不如直接换板,当然如果从研究技术来讲,哪又不同了

网友:
我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嗯嗯嗯  思路清晰呀!!

网友:
又学到了,小电容短路或者漏电,还是比较难查的

网友:
图纸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