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LC215DT5A-01参数

楼主(2016-02-17):
想用万能板修复显示屏,,请大师提供LC215DT5A-01参数.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就能找到,求人不求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百度一下就能找到,求人不求己

已在百度寻找,但找不到,望各位帮助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已在百度寻找,但找不到,望各位帮助下.

你拍一下,完整的屏型号,发上来,大家看看

网友:
通用驱动板跳线试呗

网友:
双8 5V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拍一下,完整的屏型号,发上来,大家看看

多谢师傅,屏号C215DT5A-01,PBL-E1K390258-1931、PR.SGD215XP000HFS2D91611260.是30针扁片插线,28、29、30为5V电源,7、14、、17、24为地,后来对主芯片TSUM1PTR-LF四周脚吹焊后,修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