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通电无显示

楼主(2016-02-17):
联想启天A7100一体机插电源可以通电,但就是没有显示,黑屏。开关机正常,插键盘指示灯不亮,换内存条试机故障一样,请问各位这是什么问题?该如何修呢?

网友:
需要拆主板维修了吧

网友:
那就拆主板测电压吧,

网友:
小白学修液晶,从零开始~~,

网友:
这个A7100,早期的H61的桥有缺陷,要换桥,才能彻底解决。

网友:
看来要换桥了   都有人说是桥不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