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710休眠

楼主(2016-02-17):
联想L1710开机亮机了然后一直休眠中,插入VGA线没有反应
程序刷过了没用,问题一样

网友:
老师些给点思路

网友:
先测rgb对地值,

网友:
驱动板故障,

网友A:
不知道驱动板哪里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驱动板哪里问题

就是H V 信号没有送进去,不行,就去深圳【迅维】吧

网友C:
L1710有三种主板,检测红圈圈起的元件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L1710有三种主板,检测红圈圈起的元件

把VGA旁边的两个六角芯片取掉就好了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H V 信号没有送进去,不行,就去深圳【迅维】吧

把VGA旁边的六角芯片取掉就好了
HV信号是什么

网友:
拆六角保护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