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电源插头插进USB口烧坏南桥不加电

楼主(2016-02-17):
一台联想G480机器来的时候客户说,插电源口的时候不小心插进了USB口,结果就不开机了,一看USB口的插成烂泥了,里面只有四根“舌头”了。反复开机没有反应,电源表0.000.
  拆机发现3V 5V短路,断开后级,3v 5V就出现了,但是5V波形很正常,3v有电压,但是波形一跳一跳,波形时有时无,但是电压始终是3.3V,先不管这个,既然有电压先不管,电源插在了USB口,南桥肯定烧掉了,果断拆掉南桥,发现短路消失,南桥是SLJ8E,找了一个SLJ8C换上发现待机0.005A,加点0.020立马变成0.005,反复开机都这样,用热风枪烤下南桥周边就能开机,显示正常,几秒钟凉后,又不行了,加焊南桥,换南桥都一样,换南桥晶振,一模一样。
  这时候想起来3.3V的电压不正常,电压始终有,波形时有时无,果断换掉RT8205E待机芯片,待机波形正常了,反复开机无数次都能开开了,再也不用预热南桥周边了,看来主板的任何不合适都是不行的
   本机SLJ8C成功代换SLJ8E,论坛很多人再搜这个问题,我的是联想G480 二代CPU SR0ND

网友:
SLJ8C成功代换SLJ8E   那天也凑合试试 ,LZ很果断啊

网友:
桥最好还是原型号换吧

网友:
走了点小弯路  不过还是修好了    加分鼓励发贴

网友A:
电源口能搞进USB吗,扁口也不好进呀,呵

网友:
客户真有才

网友:
可能要换桥了

网友:
原机是HM76的桥,用HM70的桥是可以代换的,最多在刷个BI0S

网友:
这也能插进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口能搞进USB吗,扁口也不好进呀,呵

USB本来就坏了,里面只有四根铁丝舌头了,USB和电源头很近,客户一插就就插在了USB里了,开机状态插得,一下就不显示了

网友:
谢谢加分的同志,呵呵,这个机器板号是:REV1.0 QIWG5_G6_G9 LA-7981P

网友:
高手啊,型号不一样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USB本来就坏了,里面只有四根铁丝舌头了,USB和电源头很近,客户一插就就插在了USB里了,开机状态插得, ...

没冒烟幸运

网友C:
人为的故障一般烧南桥的比较多。 你这个估计连待机芯片一起烧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下次遇到也代换了试试

网友:
我也试过这种方口电源插头,插在USB口,好在没事,加分了

网友:
晕、这样插的人都有我也是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人为的故障一般烧南桥的比较多。 你这个估计连待机芯片一起烧了。

是的,待机电感来的时候是短路的

网友:
可以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