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6-02-17):
这个图哪个是屏背光开关?

网友:
10脚以下的图呢

网友:
37脚是背光开关

网友A:
有背光开关,有19V供电,换了高压条还是不亮,除了屏线和屏,准备换屏线很屏,主板有可能坏的吗?

网友B:
是不是HP的或者是IBM

网友C:
你是暗屏还是不显示

网友:
屏上有个lcd-on的开启  旁边还有一个忘记叫啥的    除了供电以外,还需要两组3.3才能开启

网友:
找个烂屏  对应的测量过去就知道是哪个了

网友D:
37脚是背光开启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开关,有19V供电,换了高压条还是不亮,除了屏线和屏,准备换屏线很屏,主板有可能坏的吗?

你是暗屏还是屏不亮啊?暗屏的话,还要考虑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是暗屏还是不显示

暗屏,可以用灯照有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HP的或者是IBM

戴尔,但不用分什么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背光开关,有19V供电,换了高压条还是不亮,除了屏线和屏,准备换屏线很屏,主板有可能坏的吗?

LCD不是不用考虑亮度调节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37脚是背光开启的信号

接灯管的附近几个电容没电,换了个拆机的高压条,故障一样。屏也换过故障也一样,背光开关和19V都有,怎么办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灯管的附近几个电容没电,换了个拆机的高压条,故障一样。屏也换过故障也一样,背光开关和19V都有,怎 ...

背光开启和19V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开启和19V都有??

是啊,都有,这机有点不一样,跟屏线有关系吗?PP26L高压条1400也可以,戴尔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背光开启和19V都有??

是灯管的跟亮度调节应该没关系吧?没查那个信号,你看我上图,这个1420的图纸我的是1400应该可以参考的吧,为什么30脚LCDVCC是0V,那个信号没有应该会没图像啊,其它信号的电压都对的上,就这个不行,我短接了29脚有3.3了故障也一样

网友:
兄弟,重点在上面。10之前的信号不关这个事

网友:
如果是暗屏 找个通用高压板,19V 拉个3.3V 一个地  就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