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 KBY3-LT V1.0MX25L6405原机备份

楼主(2016-02-17):
009:  引脚接触良好。
010:  自动识别到13个ID相符的型号。默认选择第一个,如有必要请手动选择其它型号。
011:  当前所选:MX25L6405,容量:64M位,8M字节。
012:  >------------------------------------OK---------------------------------------<
013:  引脚接触良好。
014:  芯片ID校验正确。
015:  开始读取芯片......
016:  状态寄存器1数值:0x0 。
017:  读取成功,用时:12.8秒。
018:  自动校验...
019:  校验成功,用时:12.8秒。
020:  缓冲区数据累加校验和:16位_0x14A5 ,32位_0x6A9014A5 ;
021:  用时:25.61秒,平均速率319652字节/秒。
022:  >------------------------------------OK---------------------------------------<
023:  文件已保存。
CPU是 AM5000IBJ44HM

CFT3I KBY3-LT V1.0MX25L6405.rar

网友:
BIOS  问题电流O.4A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