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卡读不出来

楼主(2016-02-17):
内存卡读不出来是怎么回事。本文为你分析了内存卡读不出来的解决方法。

内存卡读不出来解决方法一:把U盘插电脑后面,就是主板直接出来的USB口试试,后面的一般稳定些,电压方面

内存卡读不出来解决方法二:“我的电脑”点右键,“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找到你的"MASS STORAGE DEVICE",就是U盘,右键,卸载,等卸载完毕后。点最上面一层计算机图标,然后右键“扫描检测硬件改动”,可以找到插在电脑上的外设,然后寻找安装驱动。这个动作就是重置驱动的意思;

内存卡读不出来解决方法三:如果以上两种方法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你可以用这个方法。但是得是读卡器。直接把读卡器拆开,SD卡,TF卡一层层拆开,把镀金的金手指用干净的布擦擦,把连接器的引脚看看有无虚焊脱焊现象,然后SD卡LOCK的按钮拨动一个来回,后来再装回去,NND,可以读了;

内存卡读不出来解决方法四:从"开始”,“运行”,直接输入盘符,比如是“f:”。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

以上是内存卡读不出来的几种解决方法。如果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你的内存卡已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