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20不亮机

楼主(2016-02-17):
b320不亮机求助啊  显卡充值过

网友:
刷个BIOS试下

网友:
        外接看下       先排除内存 CPU    再搞主板 查下供电, 等等

网友:
什么显卡的

网友:
给显卡充了多少?    你做了哪些测量写出来

网友:
换APL5930
试试

网友:
BIOS刷刷看看了

网友:
故障写详细一些。。。。。

网友:
刷刷bios试试吧  查查过内存了吧

网友(2016-03-24):
外接键盘,灯会亮吗

网友:
刷BIOS试试了

网友:
不亮,换高压板试试吧

网友:
键盘灯能切换吗,能的话换个APL5930试试

网友:
换下CPU座子旁边的APL5930  测试下电压跳变吗 一般都是这里坏 具体的楼主得说清楚具体啥故障 测试的电压什么的都多少 才能给你出主意

网友:
b320bios坏的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