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193V5L开机2分钟画面上下抖动

楼主(2016-02-17):
现象如标题,请教各位大神,驱动板问题还是屏问题?还有程序会影响吗
求助

网友:
那要看是什么抖动,楼主可以先看看屏线,

网友:
抖动的时候电压稳定不?

网友:
电源,驱动板,屏,都有可能有故障,这个要排查的

网友:
一般是屏有问题,,,,,,,

网友:
上图看看,一般屏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
8成产液晶屏的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线问题

网友:
先排除屏线吧

网友:
屏幕坏了 换个试一试

网友:
原因有,电源老化,显示器老化,磁场干扰,显卡驱动程序不正确,显示刷新设置不正确显卡接触不良

网友:
抖动的时候图像正常不

网友:
这样条件太少,不能说的到底哪有问题,图片视频什么的上点好查找问题

网友:
抖动也有可能是视频处理芯片输出 不稳定,不稳定的原因可能是虚波电容问题,也有可能是芯片问题,多查查

网友:
如果你有屏就代换法试一试,多数是屏的问题,当然电源不好使了,驱动不好了也会。

网友:
只是抖动还有别的故意吗 屏发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