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数3.0移动硬盘读不出

楼主(2016-02-17):
接修一个西数3.0移动硬盘插入电脑读不出任何数据,有时候还不能发现新硬件,发现新硬件的时候就只能在计算机-管理看到,刚一点击就出现“电脑硬盘出现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拆开硬盘一看,是集成为一体,上了淘宝找电路板,商家说这个情况还了板子还是不行,客户想要里面的数据,现在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
快递给实地的罗工吧,包你无后顾之忧

网友A:
你这水平也敢接别人的盘来恢复数据?

网友:
需要数据恢复了
不是单独换了板子就能解决的 建议找专业的回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水平也敢接别人的盘来恢复数据?

我主要是学习,再说谁不是从一点不懂到完全认识的呢。

网友A:
可怜的客户,数据就这样的被学习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怜的客户,数据就这样的被学习掉了...

还没动手呢,你好像哭丧啊!

网友:
“电脑硬盘出现IO设备错误,无法运行此项请求”是板子问题还是别的什么问题。

网友:
大家说问题啊

网友:
数据恢复知道怎么做吗?

网友:
妳买板子回来  要刷bios   的卖家没和妳讲啊!

网友:
换板子肯定不行的, 要把以前的板子BIOS 缓过来

网友:
将原来的BIOS对换来试试看!!!!

网友:
不行就拿去做开盘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