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9板 A78LCA3S主板无复位不跑马维修

楼主(2016-02-17):
映泰A9
型号 A78LCA3S
8AMD CPU 内存32G
故障 无复位不跑马

  检查 CPU 102
内存 1.53
南北桥 1.23
总线 1.16
电压都正常
就是没复位不跑马
问题这个有点难度,一个地方仔细观察
这个主板检查了半小时

还好查到了问题,原来是南桥的右上侧的5二极管中间电阻
40欧姆电阻有3个电阻坏了  无限大
马上料板上找到换上 复位 立刻出来
赶紧上 CPU内存
直接跑马

问题修好  就是不知道这4个电阻是干嘛用的 坏掉3个引起无复位及不跑马的!

总之修好了 也积累点经验

网友:
结婚结完了吗
什么时候过来学习,马上开学了!

网友:
最悲哀的事情莫过于有人加分而无人捧场,我和月管理员在这里。

网友:
现在维修量不错。

网友A:
不知道这几个电阻是干嘛的?又怎么知道这几个电阻是0欧的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几个电阻是干嘛的?又怎么知道这几个电阻是0欧的呢?

电阻是0欧上面应该有标记。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检查出来的。我不相信人的直觉有那么厉害。

网友:
如果没有猜错,,必是sb_pwrok   南桥的复位条件。。

网友:
估计这是通病,今天也遇一片不跑马,复位灯长亮,4个0欧只有靠BIOS芯片的这个好的,其它3个无穷大,直接搭上锡。

补充内容 (2016-2-27 20:37):
修好主板工作一天就拜拜,找了好板一片测这4个电阻分别是0欧,10K,4.7K,4.7K非全是0欧,有修到的童鞋注意了。

网友:
无图无点修好这片板,你也是神人

网友:
维修界的女神结婚了?

网友:
有点糊涂,我多看几遍

网友:
现在维修量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是0欧上面应该有标记。关键是不知道怎么检查出来的。我不相信人的直觉有那么厉害。

注意看她图片上的电阻,规格应该是0402的,不可能直接标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注意看她图片上的电阻,规格应该是0402的,不可能直接标识

最下边那个是0标记了,其他不明白怎么知道了,总之,你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就行了。

网友:
楼主神人,直接秒杀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最下边那个是0标记了,其他不明白怎么知道了,总之,你不知道她怎么知道的就行了。

嗯,所以我这叫不耻下问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嗯,所以我这叫不耻下问

最下面的电阻是0欧姆 后来表笔跟着那个电阻 是否相连检测出来的都是0欧姆电阻,其他三个都是无限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下面的电阻是0欧姆 后来表笔跟着那个电阻 是否相连检测出来的都是0欧姆电阻,其他三个都是无限 ...

厉害,你还要过深圳学么?

网友:
满板的小电阻。。。怎么就知道那几个坏了呢。。。不解中。如果是通病的话到可以收藏下。碰到类似的直接测那几个小电阻去

网友E:
昂达原件质量问题!
快乐皮皮
是映泰的主板,你咋说到昂达去了。
详情

网友:
关键的是楼主没说 怎样找到他的 郁闷

网友:
浪费时间 不过修同一块板 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速度回来去 什么时候完事 啊

网友:
赞赞赞,,,,,,省去29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昂达原件质量问题!
是映泰的主板,你咋说到昂达去了。

网友:
这个你是这么查出来的,是有图纸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