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75vb 主板

楼主(2016-02-17):
问一下 这款机器 待机 有5v吗 我机器 有3v 8206 14脚0 (5v开启) 好像是 27脚 3.3v (3.3开启) 都是ec发出的 断开ec 到 8206 14 脚 也是0v 强 加3.3 到14脚 有5v 输出 ec好像是8517 hxc 里边有程序吗 和 触发条件
主板

网友:
没有图纸

网友:
BIOS 刷过 某宝买的

网友:
点位有 和实物有点不同 能用 某宝买的 需要的话 我上传

网友:
不要刷楼描述 触发发果也不出5V的话 那肯定就不正常 了

网友:
不触发 想换 不知道 有没有程序 和 出5ven 的条件

网友:
如果Ec外围不带EEPR0M芯片,那它本体带程序